如何区分稳压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

楼主(2020-12-03):
(无正文)

网友A:

常用的稳压二极管的外形与普通小功率整流二极管的外形基本相似。当壳体上的型号标记清楚时,可根据型号加以鉴别。当其型号标志脱落时,可使用万用表电阻挡很准确地将稳压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区别开来。
具体方法是:首先把被测管的正、负电极判断出来。然后将万用表拨至Rx10k挡上,黑表笔接被测管的负极,红表笔接被测管的正极,若此时测得的反向电阻值比用Rx1k挡测量的反向电阻值小很多,说明被测管为稳压二极管;反之,如果测得的反向电阻值仍很大,说明该管为整流二极管或检波二极管。这种判别方法的原理是,万用表Rx1k挡内部使用的电池电压为1.5V,一般不会将被测管反向击穿,所以测出的反向电阻值比较大。
而用Rx10k挡测量时,万用表内部电池的电压一般在9V以上,当被测管为稳压二极管,且稳压值低于电池电压值时,即被反向击穿,使测得的电阻值大为减少。但如果被测管是一般整流或检波二极管时,则无论用Rx1k挡测量还是用Rx10k挡测量,所得阻值将不会相差很悬殊。注意,当被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万用表Rx10k挡的电压值时,用这种方法是无法进行区分鉴别的。

网友B:
测试其反向电压,普通单向导通二极管反向电压是很大的,稳压二极管在不超过其最大反向电流情况下反向电压等于稳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