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晶闸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03):
(无正文)

网友A:

结构上的区别:二极管是PN结组成、晶体管是PNP或NPN、晶闸管是NPNP四层结构。
功能上的区别:二极管工作状态:正向导通、反向不导通、反向击穿
晶闸管工作状态:反阻止状态、OFF状态、ON状态
以上结构和功能上的根本区别,可以看出晶闸管在应用端的功能更为多样和可控,最根本的是晶闸管可以控制正向电流通电时间的开关,非常适用于交流电压开关、灯光控制、加热器功率控制、相位控制、电容器电压放电、继电器等应用,这些都是二极管无法胜任的(限制条件:单向导通、控制与负荷一体)。
但是二极管结构和工艺较为简单,成本更低,故而市场应用远高于晶闸管,晶闸管 for 交流、大电流等应用场景也偏工业,不如二极管在消费和工业等市场均有普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