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漏电吗?

楼主(2020-12-03):
图如下,红色是电压。
请问 S9013 的 C 为什么不是 3V 呢?感觉  S9013 没关死啊!
它不太可能坏了,因为整个系统的电压都这么低。
改成 AO3418 的话,能关死吗?

第二天我想了一下:实际上漏电肯定都有的,如果负载的电阻和  9013 的电阻在一个数量级上,就能足够明显,反之就观察不到,但并不是没有了。
那么,我把负载挪到 9013 下面行吗?这样就算有漏电,也不足以让负载工作。

你咋又来了呢

网友A:
测量三极管其实没有电流流过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加 820K?如果确保 B 为 0,那我直接减小 C 行吗?C 是防抖的,加了 820K,防抖功能肯定弱了,相当于 C 变小了。

没这个电阻,电容二端的电压会因为各种漏电流而逐步积累,加了这个电阻,漏电流会通过这个电阻回流到地,电容二端的电压就不会积累

网友B:
为什么不是测量三极管基极位置的电平,而去测10K电阻前面呢?在基极加个10K下拉电阻看看吧

网友C:
楼主电路基极在前级输出低电平时处于浮空态,感应空间的电磁干扰会有轻微导通,基极必须加对地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