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如何利用STM8实现低功耗

楼主(2020-12-04):
    前几天家里门铃坏了,自己动手用STM8+315MHzRF模块+音乐片模块搭了一个无线门铃。之前的方案是STM8通过halt指令休眠,直到315MHzRF模块收到门外无线按钮发来的31MHzRF信号后唤醒STM8,直接用STM8的IO引脚置高电平给音乐片模块供电,定时20秒到了后置低电平,然后再次通过halt指令进入休眠。

    经过几天运行,发现还是耗电太快。分析原因,感觉是315MHzRF接受模块耗电太多,刚粗测了一下,3.2V供电,约5mA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像音乐片模块一样,用STM8的IO引脚置高电平给315MHzRF接受模块供电的话,当STM8进入休眠后,315MHzRF接受模块断电,这时就没法接收门外无线按钮发来的31MHzRF信号后唤醒STM8了。

    想请教大家,像无线门铃这种产品,电池寿命都是挺长的啊!我们在DIY时,应该怎么通过STM8控制315MHzRF接受模块供电来降低整个系统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2023-01-12):
STM8的主频就很低啊,所以低功耗也正常

网友B:
STM8L系列的,L系列的功耗会好很多

网友C:
你想用无线的模式唤醒MCU是么?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定时唤醒,但是不知道合不合理

网友E:
你最好用个其他的无线模块,带低功耗的,就好了

网友F:
话说,315M的模块带有低功耗功能么?

网友G:
属实,无线门铃的功耗都很低了

网友H:
给我的感觉,是不是RF模块带有低功耗功能呢?

网友I:
你测试耗电快,是测试的门铃的RF模块么?

网友J:
STM8休眠是没问题的,其实不休眠都应该可以,STM8的本来功耗就很低

网友K:
设的低功耗,不需要的外设模块,全部关闭。GPIO的处理,不需要的IO最好做悬浮输入处理。

网友L:
你这个设计想要降低功耗主要在315模块。

网友M:
用BLE模块呢?那个功耗可比这个低。

网友N:
室内的门铃模块插在市电上呗,不要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室内的门铃模块插在市电上呗,不要用电池供电。

正解!我后来就是这么干的。再后来看到商品化的门铃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