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4】+ 串口1接收bug的解决之串口小练

楼主(2020-12-04):
拿到一个开发板,在使得GPIO点亮LED闪烁成功,证明最小系统OK后,下一步要做的必然是打通USART接口,使得用户可以与开发板进行数据的交互。
MRS软件在自动创建工程后,会自动创建一个Debug的文件夹,里面包含Debug.c和Debug.h,这里面自动使能了USART1的串口功能,并使用了串口阻塞方式发送数据,并重定义了printf函数,使得程序中可以使用printf函数发送数据。
这里为了方便数据的交互,我们需要增加串口接收数据函数,使用阻塞方式发送数据,因此不使用官方的Debug.c中的函数,从而自己编写串口函数usart.c和usart.h。

友情提示,由于板子上国产SP232的影响,串口1TTL的接收是受影响的,必须把SP232拆掉才能使能串口1的接收,或者改为使用串口2、串口3的接收。如下图所示:

1.在workspace-RISC-V下新建一个文件夹CH32V103C8T6-USART1并将工程命名为CH32V103C8T6-USART1。
2.删除Debug里的关于串口的全部函数,只保留延时函数,把debug.h变为延时函数。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debug.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UART
*                      Printf , Delay functions.
*******************************************************************************/
#include "delay.h"

static uint8_t  p_us=0;
static uint16_t p_ms=0;

/*******************************************************************************
* Function Name  : Delay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Delay Funcation.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Init(void)
{
        p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p_ms=(uint16_t)p_us*1000;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Us
* Description    : Microsecond Delay Time.
* Input          : n:Microsecond number.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
{
        uint32_t i;

        SysTick->CTLR = 0;
        i = (uint32_t)n*p_us;

        SysTick->CNTL0 = 0;
        SysTick->CNTL1 = 0;
        SysTick->CNTL2 = 0;
        SysTick->CNTL3 = 0;
        SysTick->CTLR = 1;

  while((*(__IO uint32_t*)0xE000F004) <= i);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Ms
* Description    : Millisecond Delay Time.
* Input          : n:Millisecond number.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Ms (uint32_t n)
{
        uint32_t i;

        SysTick->CTLR = 0;
        i = (uint32_t)n*p_ms;

        SysTick->CNTL0 = 0;
        SysTick->CNTL1 = 0;
        SysTick->CNTL2 = 0;
        SysTick->CNTL3 = 0;
        SysTick->CTLR = 1;

  while((*(__IO uint32_t*)0xE000F004) <= i);
}

3.增加usart.c的串口函数,配置串口1,使能发送和接收功能

#include "usart.h"

/*******************************************************************************
* Function Name  : USARTx_CF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USART2  peripheral.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 USART2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PA9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PA10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中断
}

void USARTx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p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x_SendStr(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
    uint8_t i = 0;
    do
    {
       USARTx_SendByte(pUSARTx, *(str+i));
       i++;
    }while(*(str+i)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4.添加led.c增加led的翻转闪烁函数

  1. #include "led.h"

void User_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TX-->PA9   RX-->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er_LED1_Pin|User_LED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User_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1_Pin);
    GPIO_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2_Pin);
}

void Toggle_User_Led(LED_LABEL LEDNAME)
{
    if(LEDNAME == User_LED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User_LED_Port,User_LED1_Pin) == Bit_SET)
        {
            GPIO_Re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1_Pin);
        }
        else
        {
            GPIO_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1_Pin);
        }
    }
    else if(LEDNAME == User_LED2)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User_LED_Port,User_LED2_Pin) == Bit_SET)
        {
            GPIO_Re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2_Pin);
        }
        else
        {
            GPIO_SetBits(User_LED_Port,User_LED2_Pin);
        }
    }
}
5.配置接收中断函数和main函数,接收到串口指令0x01后翻转LED1。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串口打印调试例程:
USART1_Tx(PA9)。
本例程演示使用 USART1(PA9) 作打印调试口输出。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delay.h"
/* Global typedef */

/* Global define */

/* Global Variab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define RxBufferSize 1

//定义一个字节的缓冲数组
volatile uint8_t RxBuffer[RxBufferSize]={0};
//接收OK标志
volatile uint8_t RxOK = 0;

/*******************************************************************************
* Function Name  : USART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RxBuffer[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数据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RxOK = 1;
        USARTx_SendByte(USART1,0x01);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Delay_Init();
        User_Led_Init();
    USART1_Init();
    USARTx_SendStr(USART1, "This is a test data.\n");
        while(1)
        {
            if(RxOK == 1)
            {
            if(RxBuffer[0] == 0x01)
            {
                Toggle_User_Led(User_LED1);
            }
            RxOK = 0;
            }
        }
}

将工程做了个打包,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