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08——如何用图形化编程到单片机

楼主(2020-12-04):
昨天收到几个朋友的私信,说如何用图形化来编程到天问Mini当中,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的。

需要的东西:好搭开发平台、STC-LINK下载器、天问Mini

一、开发平台两个中选一个即可。

        1.好好搭搭在线编译平台。

        2.好搭Block离线版软件(离线版软件可以在好搭平台上下载)。

好好搭搭网页地址:http://www.haohaodada.com/

大家可以找到平台 -> 上方资料页 -> 天问51开发板 -> 可以选择下载离线软件,或者直接在线编程。

二、找到平台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将程序下载进去

方式一:用 STC-LINK 下载器

1. 用 STC-LINK 和 micro USB 线将天问 51-Mini 连接到电脑

2. 采用好搭 Block 离线版编程,可以直接点击运行按钮就能下载程序。

3. 如果用在线版,点击编译下载,保存 Bin 文件到你电脑。

4. 然后可以选择 STC-ISP 下载软件下载 Bin 文件。

5. 如果用 TWEN-download 下载软件,只需要把 Bin 文件拷到 TWEN-download 软件虚拟
的电脑 Z 盘里,程序会自动烧写到芯片里。

方式二:用 USB 直接下载程序

1. 按住白色按键不要松手,用 micro USB 线将天问 51-Mini 连接到电脑。

2. 安装驱动,驱动安装说明请查看 STC8H 芯片手册的附录 C: STC-USB 驱动程序安装说明。

3. 打开 STC-ISP 软件,会自动搜索到 STC USB Writer(USB1)。

4. 如果觉得每次都需要按住按钮再上电麻烦,可以在编写程序时,设置按键中断,中
断里放入进入 ISP 模式的程序,这样每次只需要按一下按键,就进入 ISP 烧写模式,
不需要插拔 USB。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HX.h>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
//系统时钟确认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IAP_CONTR = 0x60;
}
void setup()
{
IT0 = 0;
EX0 = 1;
EA = 1;
}
void loop()
{ }
void main(void)
{
setup();
while(1){
loop();
}
}

代码两者选一个就可以。

论坛的图片可能不是看的很清楚,这里我把资料的PDF链接放出来,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浏览。

网友A:
制作的案例可以发点吧!程序源码上来呀。给大家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