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PIC16F690单片机 调试烧录指引

楼主(2020-12-04):
[p=190, null, left]一、

[p=190, null, left]烧录工具

[p=190, null, left]1.

[p=190, null, left]烧录器

[p=190, null, left]: GTFAB PM-D

[p=190, null, left]一台(配

[p=167, null, left]9V/3A

[p=167, null, left]内正外负

[p=190, null, left]电源适配器一个,

[p=190, null, left]USB

[p=190, null, left]线

[p=190, null, left]1

[p=190, null, left]条)

[p=190, null, left]2.

[p=190, null, left] PC

[p=190, null, left]电脑一台

[p=190, null, left]二、

[p=190, null, left]烧录软件版本信息

[p=190, null, left]MPLAB IDE V8.10

[p=190, null, left]三、

[p=190, null, left]适用芯片

[p=190, null, left]MICROCHIP PIC16F690

[p=190, null, left]单片机

[p=190, null, left]四、

[p=190, null, left]调试方法:

[p=190, null, left]1.

[p=190, null, left]取得烧录器,先将

[p=190, null, left]USB

[p=190, null, left]线连接

[p=190, null, left]PC

[p=190, null, left]电脑后,再插上电源适配器;

[p=190, null, left]2.

[p=190, null, left]打开烧写器电源,双击桌面

[p=190, null, left]图标,打开烧录软件界面。

[p=190, null, left]3.

[p=190, null, left]选择菜单

[p=190, null, left]configure-device,

[p=190, null, left]在

[p=190, null, left]Device

[p=190, null, left]下拉中选择芯片型号为“

[p=190, null, left]PIC16F690

[p=190, null, left]”,并点击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OK

[p=190, null, left]”确认。

[p=190, null, left]4.

[p=190, null, left]选择菜单

[p=190, null, left]Programmer-Select Programmer- PM-D

[p=190, null, left],此时,

[p=190, null, left]output

[p=190, null, left]窗口显示烧录器的连

[p=190, null, left]接状态;

[p=190, null, left]5.

[p=190, null, left]确保烧写锁紧座内没放任何芯片,

[p=190, null, left]从

[p=190, null, left]MPLAB

[p=190, null, left]IDE

[p=190, null, left]上选择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Programmer

[p=190, null, left](编程器)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about

[p=190, null, left]跳出如下提示,点击“确定”

[p=190, null, left],开始进行自检;

[p=190, null, left]6.

[p=190, null, left]屏幕跳出如下显示界面;

[p=190, null, left]7.

[p=167, null, left]点击

[p=167, null, left]OK

[p=167, null, left],确认后在

[p=167, null, left]OUTPUT

[p=167, null, left]窗口中可以看到自检结果,如下图:

[p=190, null, left]8.

[p=190, null, left]选择菜单

[p=190, null, left]File-Impor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打开待烧录的

[p=190, null, left]HEX

[p=190, null, left]文件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注:

[p=190, null, left]调用的文件必须与

[p=190, null, left]《芯片拷贝申请

[p=190, null, left]记录表》上的程序名称一致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9.

[p=190, null, left]此时,检查

[p=190, null, left]CHECKSUM

[p=190, null, left]值是否与《芯片拷贝申请记录表》上的校验码一致。如不一致,

[p=190, null, left]需重新确认所调用的软件是否正确,或找软件工程师确认)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10.

[p=190, null, left]确认校验码一致后,此时,即可进行芯片的烧写;

[p=190, null, left]11.

[p=190, null, left]将待烧录的芯片放入烧录座内。放置方向为:烧录座

[p=167, null, left]第一脚与锁紧座柄成对角线,靠烧写杆

[p=167, null, left]相反一侧顶边放置。芯片的上的极性标识靠烧写杆相反一侧的烧录座内顶边放置。

[p=190, null, left]12.

[p=167, null, left]点击右上角的

[p=167, null, left]按钮,开始烧写芯片;

[p=190, null, left]13.

[p=167, null, left]烧录完成后,

[p=167, null, left]烧录器上方的绿色灯亮,

[p=167, null, left]output

[p=167, null, left]窗口内显示烧写结果;

[p=167, null, left](注意:

[p=167, null, left]如出现红色字符或红灯

[p=167, null, left]亮,即为烧录失败)

[p=190, null, left]14.

[p=190, null, left]脱机烧写方法:

[p=190, null, left]14.1

[p=190, null, left]按第

[p=190, null, left]1-10

[p=190, null, left]步设置好,然后点击“

[p=190, null, left]Programmer

[p=190, null, left]”菜单下的“

[p=190, null, left]Offline Interface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进入脱机参数设置。

[p=190, null, left]14.2

[p=190, null, left]Total Devices

[p=190, null, left]内填入的数值应大于需烧写的芯片数量,

[p=190, null, left] Operation Setting

[p=190, null, left]选

[p=190, null, left]项下的“

[p=190, null, left]Check Chip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Blank Check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Auto Program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Verify(LV)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Verify(HV)

[p=190, null, left]”和“

[p=190, null, left]Auto Erase

[p=190, null, left]”前打勾。然后点击“

[p=190, null, left]Download

[p=190, null, left]”,将程序下载

[p=190, null, left]到烧录器中。

[p=190, null, left]14.3

[p=190, null, left]Download

[p=190, null, left]完成后,

[p=190, null, left]拔掉

[p=190, null, left]USB

[p=190, null, left]线,

[p=190, null, left]则可开始脱机烧写。

[p=190, null, left]PM-D

[p=190, null, left]采取芯片自动检测策略,

[p=190, null, left]放好芯片,并卡好锁紧座,则开始自动烧写,无须任何按键启动烧写。

[p=190, null, left]15.

[p=190, null, left]烧录完毕,

[p=190, null, left]将电源关掉,

[p=190, null, left]按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IC

[p=190, null, left]烧录管理流程》

[p=190, null, left]的要求做好日常保养工作,

[p=190, null, left]并做好记录。

[p=190, null, left]五、

[p=190, null, left]注意事项:

[p=190, null, left]1

[p=190, null, left].烧录过程中,需配带防静电手腕扣,并确保静电腕扣接地良好;

[p=190, null, left]2

[p=190, null, left].程序调用时,应仔细核对校验码,不能有误;

[p=190, null, left]3

[p=190, null, left].自检时,烧录座内不能有芯片;

[p=190, null, left]4

[p=190, null, left].

[p=167, null, left]烧录器使用前,必须先用

[p=167, null, left]USB

[p=167, null, left]线连接电脑,然后再插上

[p=167, null, left]9V

[p=167, null, left]电源。当烧录器不用时,先拔掉

[p=167, null, left]9V

[p=167, null, left]电源,

[p=167, null, left]再拔掉

[p=167, null, left]USB

[p=167, null, left]线。

[p=190, null, left]5

[p=190, null, left].烧录合格的芯片,要求打点做标识;同一批芯片,如由不同人员烧写,需用不同颜色笔

[p=190, null, left]做标记,方便追朔。

[p=190, null, left]六、

[p=190, null, left]相关文件及表单:

[p=190, null, left]1.

[p=190, null, left]《芯片拷贝申请记录表》

[p=190, null, left]2.

[p=190, null, left]《

[p=190, null, left]IC

[p=190, null, left]烧录管理流程》

网友A:
用MPLAB X就可以搞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