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enSorTile.Box的电池续航问题

楼主(2020-12-04):
之前看到有个人是续航极低,盲猜应该是电路板有短路的原因,建议先上电后,看看app中的传感器是否正常,然后手摸一下,看看哪个东西温度偏高,如果测不出来的话,就一个一个元器件测吧,最后的最后,还不行。。全部自己重新焊一下?

我只充了一会儿电,电量初始值为73%,电压为3.4V,2小时放电,电量70%,电压3.05V(连接手机),然后13个小时,不连接手机,一直在待机模式,电量52%,电压2.9V。可见续航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应该**3天不是问题,充满电,5天问题应该不大,在有如此多传感器的模块的板子中,功耗应该是极低了。

(顺便说一下,一直处于待机状态,再连接SenSorTile.Box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节点连接错误的提示,但能正常连上,不知道为啥。。问ST去

网友A:
电量初始值为73%,电压为3.4V,2小时放电,电量70%,
可以看出电池的容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