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深度睡眠模式下中断唤醒失败?

楼主(2020-12-04):
MCU:hdsc32l17x
外设:lis3dh
问题:正常模式下,中断可进,数据可读。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中断可进,但是数据读不出(进入深度睡眠的函数是官方的库函数),
非常疑惑,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先写过各位了!
以下为代码:

int main(void)
{

    App_LIS3DHIOCfg();    //模拟SPI端口设置
    Lis3dh_Init();                     //LIS3DH寄存器初始化设置

    Lpm_GotoDeepSleep(TRUE);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while(1)
    {
         if(Int_Status.Lis3dh_Int == 1)
                {
                        Gpio_SetIO(GpioPortB,GpioPin0);//示波器看波形,便于低功耗调试
                        Int_Status.Lis3dh_Int = 0;
                        for(i=0;i<32;i++)
                        {
                                Get_Fifo_Data(&result);
                        }
                        Gpio_ClrIO(GpioPortB,GpioPin0);
                }
    }
}

void PORTA_IRQHandler(void)
{
        if(TRUE == Gpio_GetIrqStatus(GpioPortA,GpioPin8))
        {
                Gpio_SetIO(GpioPortB,GpioPin11);

                Int_Status.Lis3dh_Int = 1;

                LIS3DH_WriteReg(LIS3DH_FIFO_CTRL_REG,0x00);//清除FIFO数据
                LIS3DH_WriteReg(LIS3DH_FIFO_CTRL_REG,0x40);//FIFO设置

                Gpio_ClearIrq(GpioPortA,GpioPin8);
                Gpio_ClrIO(GpioPortB,GpioPin11);
        }

}

楼主:
刚才试了下定时器中断也是这样子,怎么破?

楼主:
我明白了,中断唤醒后只是执行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的程序,while(1)中的程序却不会执行。
Lpm_GotoDeepSleep(FALSE);//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唤醒后不再进入深度休眠
Lpm_GotoDeepSleep(TRUE);//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唤醒后继续进入深度休眠
所以只能使用参数为FALSE的函数,利用中断唤醒后执行完while(1)中的函数再进入深度休眠。目前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哈哈,第一次搞低功耗没啥经验。这波是我大意了,没有闪!

网友A(点评):
是的,这个和内核SCB寄存器设置有关,TRUE就是中断唤醒后执行中断程序,中断退出后自动进入低功耗;FALSE就是中断退出后,不会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需要再次执行WFI命令才可以重新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