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LED驱动问题

楼主(2020-12-04):
大家好,我需要做一个LED照明产品。打算用10个3528灯珠做照明灯,灯珠压降3.3V左右。供电范围22-30V。
打算用华润矽威的PT4115驱动,由于没有做过这块产品,想请教大神几个问题:
1,LED灯珠是串联还是并联合适?10个灯珠全部串联,驱动电压需要33V,电池电压不够。如果分两组,5个串联,最后两组再并联是否可以?
2,这类芯片有没有什么坑?稳定性如何?
3,空间有限,无法加电解电容。用MLCC是否可以?
感谢!

网友A:
1、LED灯珠是否串并联,主要取决你驱动芯片的电压和电流。串联的缺点就是,只要有一颗灯珠坏了,就都不亮了。
2、LED驱动芯片相较于其它集成电路算简单的,技术成熟。
3、加MLCC可以。

网友B:
这个问我就对了 做了10年LED照明
PT4115是降压DC-DC恒流LED驱动芯片,你最低22V输入的话,LED串联数量不能超过6串,6串压降就是6*3.3=19.8V,所以用6串2并合适,也就是12颗,但你规划是10颗,那就5串2并,这样也可以,有一点,你最高输入30V的时候,实际LED电压5*3.3=16.5V,有13.5V的压差,这个压差有点大,会影响驱动效率,到时候芯片、电感会发热

网友B:
PT4115比较成熟,现在比它便宜的很多,它出来的比较早,不加电解电容对驱动电路的稳定性、LED灯串的波形有影响,对LED寿命也有影响,不打算质保很久的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我就对了 做了10年LED照明
PT4115是降压DC-DC恒流LED驱动芯片,你最低22V输入的话,LED串联数量不能 ...

我最初的样品做的是10个灯并联,压差更大了。有的可以用,有的直接点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初的样品做的是10个灯并联,压差更大了。有的可以用,有的直接点不亮 ...

10个并联。。。电流都很难均匀,还那么大压差 不坏才怪哦
并联太多,每个LED的压降不一样的,压降小的就会亮一点,压降高的就会暗一点,时间长了,亮的就会变暗,光衰大,最后死灯,特别是散热没做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个并联。。。电流都很难均匀,还那么大压差 不坏才怪哦
并联太多,每个LED的压降不一样的,压降小的就 ...

是的,今天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个设计不合理。我现在改成6并2串了。灯珠多两个也没事。多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