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的基本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0-12-04):
阀门定位器的基本故障解决方法
  阀门定位器的基本故障解决方法

  山武定位器无输出(无输出气源)

  1)用手操器检查SVP内部各参数(自整定参数)。

  2)检查SVP反馈杆的角度是否超过士20°,若超过,则需延长反馈杆长度,将反馈角度调整到士20°。

  3)检查气源是否泄漏。

  4)检查电流信号。

  调节阀异常(有气源,但阀门不动作)

  1)切换A/M于手动,调节气源(用过滤减压阀)使阀门全开到全关,观察阀门的动作是否灵活,若不灵活,可能阀门填料摩擦系数大,用SFC重新设置摩擦系数,从中等改成重度,若故障还存在,则更改执行机构尺寸。

  2)检查SVP内部各参数(自整定参数)。

  3)检查反馈杆角度。

  4)检查零位和满度调整是否合适。

  5)检查EPM驱动信号是否在50士25%范围内。

  手操器无法通讯

  1)检查线路,4mA信号是否有。

  2)检查手操器的连接线路。

  3)检查手操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