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开了Cache 会影响emwin画图

楼主(2020-12-04):
开了M7核内的cache 会影响emwin的画图,除了直接关闭cache之外 如何解好呢?

emwin操作的是一个 二维数组 __LCD_RAM[272][480];

实际没关cache的时候画图总会缺很多像素点,关了cache之后一切正常;

求助大侠,如何在cache开的情况下,不影响emwin打点函数执行;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尝试进行MPU配置,将那块二维数组内存区配置为共享或透写属性。

ST有个应用笔记 AN4838 你可以阅读下。

AN4838-Managing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in STM32 MCUs.pdf

非常感谢香主

网友B:
还是程序处理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