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编译器后,一个函数经历了什么?

楼主(2020-12-04):
我是一个函数
我是一个函数,名叫str_upper,我可以把输入的字符串从小写变成大写。不信你看,我长这样:
char* str_upper(char* str, int len) {

  char upper[256];

  if (len >= 256 || len <= 0)
    return nullptr;

  for (int i = 0; i < len; i++) {
    if (str >= 'a' && str <= 'z') {
      upper = str - 32;
    } else {
      upper = str;
    }
  }

  return upper;
}
上面是我的源代码形式,听我的好朋友str_lower说,一会儿我们就要一起被送到一个叫编译器的地方加工处理了,我心里害怕极了。
编译器之旅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这里,一座很庞大到高楼,里面有好多精密的机器在不停的运转着。
一进入大厅,好多函数代码在这里排队等待。
我抬头向上望去,不知道有多少层楼,每一层都有一个指示牌,从下往上分别写着:
  • 预处理
  • 词法分析
  • 语法分析
  • 语义分析
  • ···
再往上太远就看不太清楚了。
所有的函数代码按照文件为单位排好队,静静地等待着。
不过没有等太久,就轮到了我们这一队。
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房间,让我们都好好躺着,一台机器快速的从头到尾扫描了一遍,将我们所在文件中出现的#include#define全部给替换掉了。
接着,通过房间里的电梯,将我们送上了二楼。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好几层楼都做了“体检”,每个函数都被那些像CT一样的机器照了个遍。
不一会儿,来到了编译层,这一层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机器,我看到一个个函数被送了进去,出来的时候都变了样子。不仅如此,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凶,我这下更加紧张了。
函数调用约定
工作人员拿到了我的资料,瞅了几眼,问到:“请问你的调用约定是什么?”
我有些懵,不太懂他的意思,小声问到:“不好意思,你刚问什么?”
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了,提高了音量,“我是问你调用约定是什么?调用约定啊!”
看见我仍然一脸茫然,工作人员直接给我的资料上调用约定那一栏盖上了一个标记:cdecl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同行的小伙伴str_lower拽了我一下说到:“他是在问你函数的调用约定,就是约定调用函数的方式,涉及怎么传递参数,谁来恢复调用栈等”
他这一说我才反映过来,“这个调用约定都有哪些可选的呢?”
“一般有三种:”
  • cdcel,参数从右往左入栈,主调函数负责恢复栈平衡
  • stdcall,参数从右往左入栈,被调函数负责恢复栈平衡
  • fastcall,参数通过寄存器传递,寄存器不够再用栈传递
“他刚才看你没有显式声明,就默认给你cdecl的方式了”,小伙伴继续说到。
我点了点头,原来调用个函数还有这么多讲究呐!
Stack Canary
“别闲聊了,快进去吧!”,工作人员催我了。
我准备走向那台可怕的机器。
“唉,等一下”,正紧张着,工作人员又叫住了我。
我回头看去,工作人员正招手让我过去。
“你好,是我的代码有什么问题吗?”,我紧张的问到,生怕有错误被打回去,连累我们整个文件都要被遣返。
“不是,是我注意到你的函数里有一个局部数组,需要给你加一下栈溢出保护”,工作人员说到。
我看了下我的代码,确实有一个局部字符数组:
char upper[256];
“栈溢出保护是什么啊?”,我小声问到。
工作人员没有搭理我,忙着给我的资料上加东西。
旁边的小伙伴又把我拽了过去,说到:“咱们函数里面定义的局部变量、参数是存放在线程栈里面的。线程要不断游走在不同的函数中,调用函数后为了能回到原来的地方,调用之前把返回地址也放在了线程栈里。就像这样,你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仔细看了下,“哦,要是越界访问我的upper数组,那就可以修改返回地址,那可就危险了!”
“很聪明嘛!”
“那这个怎么加保护呢?”,我问到。
“你看,函数进来之前,先在局部变量和返回地址之间设置一个数值,函数返回之前再去检查一下,如果栈里的数据被破坏了,检查这个数值就能发现,提前抛出异常!”,小伙伴耐心的解释到。
“这样啊,那岂不是要把我打回去加上你说的这些设置和检查代码?”,我继续提问。
这时,工作人员听到了我们的闲聊,“不用,我们编译器自动添加好了,快去吧,已经处理好了”
我瞥了一眼,看到我的资料上增加了一个叫Stack Canary的标记。
我小心翼翼的走进了那架奇怪的机器,立刻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我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堆奇怪的代码,现在我长这样了:

链接
没过一会儿,我们这一队的所有函数代码都编译完成,大家从原来的.c文件都搬到了新家:一个.o文件,我也再次见到了小伙伴str_lower。
“咱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编译,可以离开这里了吧?”
“还不行,编译虽然是完成了,还差链接这一步呢!”
又过了一小会儿,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其他文件的函数代码也编译完成了,咱们一堆.o文件一起被送到了编译器大厦的顶楼:链接层。
这一层也有一个巨大的机器,机器背后连接了一个管道,不知通向了哪里。
我们这一批的所有.o文件挨个走进了这个巨大的机器,像是一条时空隧道一般,穿行于其间,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把我们挤压在了一起,很快我们再一次失去了意识。
醒来之后,我发现所有的函数们都被合在了一个文件中,这是一个可执行文件,而我的身体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一段段的二进制指令,现在我长这样了:

终于离开了编译器,真是一趟难忘的旅程,不过我再也不想来了······
彩蛋

没想到**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的第一次运行就出了错!

我又要被打回去重新改造,再走一遍这魔鬼般的旅程。

你能帮我看看,我的代码哪里有错吗?

return upper; 错了。可惜编译器检查不出来

网友A:
写的不错,顶一下

哈哈哈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

网友B:
我只能看得懂源代码  悲催呀

网友C:
没有自加。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最后一个参数保存到了数组第一个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