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103VCT6和STM32F103VCT6软硬件完全兼容吗?

楼主(2020-12-04):
HK32F103VCT6和STM32F103VCT6软硬件完全兼容吗?
st的bin可以直接烧录到HK32F103VCT6中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可以。

我现在是现有的基于STM32F103VCT6开发的程序,keil5做的

网友B:
直接在不改动源程序任何东西的情况,生成bin,然后直接烧写到对应的航顺芯片里就可以跑起来吗?还是说需要替换固件库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不改动源程序任何东西的情况,生成bin,然后直接烧写到对应的航顺芯片里就可以跑起来吗?还是说需 ...

可以直接先下代码进去直接跑,跑的时候若发现问题,对照应用笔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

网友D:
STM32F103VCT6与HK32F103VCT6代码基本通用,有少许区别,我测试用的是HK32F103VET6,未买到VCT6。
测试发现,写FLASH指令不同,这点,已经发贴请教大师,完美解决。
现又发现,HK32F103VET6不能用RCC_WaitForHSEStartUp()来检查HSE是否正常。而同系列的HK32F103CBT6却可以,疑惑HK同系列的怎么这样,当然,STM32是没有问题的。
查越HK32F103应用笔记V1.0.31的2.2.4段,官方已有说明,但操作起来困难,WaitForHSEStartUp()这个问题,没能解决,请专家赐教。

网友E:
还是要改的,直接跑多少会有点问题,我就是直接烧写进去卡死,源码用hk的库再编译一遍比较好

网友F(2021-01-05):
不完全兼容,串口用DMA收发,可以接收,但是发送数据发送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完全兼容,串口用DMA收发,可以接收,但是发送数据发送不了~

可能你清TC 标志得时候是清得全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能你清TC 标志得时候是清得全局?

DMA收发的,不需要清TC标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完全兼容,串口用DMA收发,可以接收,但是发送数据发送不了~

刚刚碰到同样的问题,搜索一下就找到这里了,正在折腾,不知这位大侠找到窍门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刚刚碰到同样的问题,搜索一下就找到这里了,正在折腾,不知这位大侠找到窍门没有? ...

没有呢,仿真看到,发送数据时,DMA发送过半的中断置位了,但是DMA发送完成的中断没有,数据也没有发出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有呢,仿真看到,发送数据时,DMA发送过半的中断置位了,但是DMA发送完成的中断没有,数据也没有发出去 ...

那情形还不同,我的发出去了,中断也正常,就是“储存器增量模式”失效了,总是发数组的第一个字节。

网友I:
没有的,这个芯片,也是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有呢,仿真看到,发送数据时,DMA发送过半的中断置位了,但是DMA发送完成的中断没有,数据也没有发出去 ...

昨晚发的贴居然审核不过?根据我们员工反映,操作DMA寄存器需要较多延时。以前我复制别人的代码,在使能DMA时钟后,有一个几毫秒的延时,然后才开始操作DMA寄存器,好像这个延时还不够,中间再有操作时还需要延时,否则部分寄存器位无法置位。因为HK也说没货了,所以就没再深入测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昨晚发的贴居然审核不过?根据我们员工反映,操作DMA寄存器需要较多延时。以前我复制别人的代码,在使能D ...

如果每次操作都要延时一下,那用DMA的方便就不没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