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传输

楼主(2020-12-04):
USB系统中的数据传输,宏观看是在HOST和USB功能设备之间进行。微观看是在应用软件的Buffer和USB功能设备的端点之间进行。一般来说端点都有Buffer,可以认为USB通讯就是应用软件Buffer和设备端点Buffer之间的数据交换,交换的通道称为管道。应用软件通过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来完成设备控制和数据传输。通常需要多个管道来完成数据交换,因为同一管道只支持一种类型的数据传输。用在一起来对设备进行控制的若干管道称为设备的接口,这就是端点、管道和接口的关系。

USB 采用“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的传输机制,在令牌包中指定数据包去向或者来源的设备地址和端点(Endpoint),从而保证了只有一个设备对被广播的数据包/令牌包作出响应。握手包表示了传输的成功与否。

USB 采用轮询的广播机制传输数据,所有的传输都由主机发起,任何时刻整个 USB 体系内仅允许一个数据包的传输,即不同物理传输线上看到的数据包都是同一被广播的数据包。

传输由OUT、IN和SETUP事务构成,传输有四种类型,中断传输、批量传输、同步传输、控制传输,其中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的结构一样,同步传输有最简单的结构,而控制传输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传输。

3.1 控制传输
控制传输是一种可靠的双向传输,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次控制传输可分为构成(初始设置阶段、可选数据阶段、状态信息步骤),每一个阶段可以看成一个传输,也就是说控制传输其实是由三个传输构成的,在USB设备初次接到主机后,主机通过控制传输来交换信息、设备地址和读取设备的描述符,使得主机识别设备,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这是每一个USB开发者都要关心的问题。

    第一阶段:从HOST到Device的SETUP事务传输,这个阶段指定了此次控制传输的请求类型。
    第二阶段:数据阶段,也有些请求没有数据阶段。
    第三阶段:状态阶段,通过一次IN/OUT传输表明请求是否成功完成。
控制传输通过控制管道在应用软件和Device的控制端点之间进行,控制传输过程中传输的数据是有格式定义的,USB 设备或主机可根据格式定义解析获得的数据含义。其他三种传输类型都没有格式定义。控制传输对于最大包长度有固定的要求。对于高速设备该值为64Byte,对于低速设备该值为8,全速设备可以是8或16或32或64。

最大包长度表征了一个端点单次接收/发送数据的能力,实际上反应的是该端点对应Buffer的大小。Buffer越大,单次可接收/发送的数据包越大,反之亦反。当通过一个端点进行数据传输时,若数据的大小超过该端点的最大包长度时,需要将数据分成若干个数据包传输。并保证除最后一个包外,所有的包长度均等于该最大包长度。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端点收到/发送了一个长度小于最大包长度的包,即意味着数据传输结束。

控制传输在访问总线时也受到一些限制,如高速端点的控制传输不能占用超过 20%的微帧,全速和低速的则不能超过 10%。在一帧内如果有多余的未用时间,并且没有同步和中断传输,可以用来进行控制传输。

这里写图片描述

控制传输(Transaction) 一次控制传输分为三(或两个)个阶段:建立(Setup)、数据(DATA)(可能没有)以及状态(Status)。每个阶段都由一次或多次(数据阶段)事务传输组成(Transaction)。

上图为建立阶段的事务传输流程图。可以看出:

与批量传输相比,在流程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在于该事务传输发生的端点不一样、支持的最大包长度不一样、优先级不一样等这样一些对用户来说透明的东西。

建立阶段过后,可能会有数据阶段,这个阶段将会通过一次或多次控制传输事务,完成数据的传输。同样也会采用PID翻转的机制。

建立阶段,Device 只能返回ACK包,或者不返回任何包。

最后是状态阶段,通过一次方向与前一次相反的控制事务传输来表明传输的成功与否。如果成功会返回一个长度为0的数据包,否则返回 NAK或STALL。下图为整个控制传输的示意图:

这里写图片描述

3.2 中断传输
中断传输是一种轮询的传输方式,是一种单向的传输。HOST通过固定的间隔对中断端点进行查询,若有数据传输或可以接收数据则返回数据或发送数据。否则返回NAK,表示尚未准备好。中断传输的延迟有保证,但并非实时传输,它是一种延迟有限的可靠传输,支持错误重传。对于高速/全速/低速端点,最大包长度分别可以达到1024/64/8 Bytes。 高速中断传输不得占用超过 80%的微帧时间,全速和低速不得超过90%。 中断端点的轮询间隔由在端点描述符中定义,全速端点的轮询间隔可以是1255mS。低速端点为10255mS,高速端点为(2interval-1)*125uS,其中 interval 取 1到 16 之间的值。

除高速高带宽中断端点外,一个微帧内仅允许一次中断事务传输。高速高带宽端点最多可以在一个微帧内进行三次中断事务传输,传输高达 3072 字节的数据。

所谓单向传输,并不是说该传输只支持一个方向的传输。而是指在某个端点上该传输仅支持一个方向,或输出、或输入。如果需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某种单向传输,需要占用两个端点,分别配置成不同的方向。可以拥有相同的端点编号。

中断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用于键盘、鼠标等HID设备的数据传输。

中断传输在流程上除不支持PING之外,其他的跟批量传输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仅在于事务传输发生的端点不一样、支持的最大包长度不一样、优先级不一样等这样一些对用户来说透明的东西。

主机在排定中断传输任务时,会根据对应中断端点描述符中指定的查询间隔发起中断传输。中断传输有较高的优先级,仅次于同步传输。同样中断传输也采用 PID 翻转的机制来保证收发端数据同步。

这里写图片描述

3.3 批量传输
批量传输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是一种可靠的单向传输,但延迟没有保证,它尽量利用可以利用的带宽来完成传输,适合数据量比较大的传输。低速USB设备不支持批量传输,高速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度为512,全速批量端点的最大包长度可以为8、16、32、64。

批量传输在访问USB总线时,相对其他传输类型具有最低的优先级,USB HOST总是优先安排其他类型的传输,当总线带宽有富余时才安排批量传输。高速的批量端点必须支持PING操作,向主机报告端点的状态。NYET表示否定应答,没有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包,ACK 表示肯定应答,已经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包。

这里写图片描述

图中一个方框表示一个 Packet,灰色的包表示主机发出的包,白色的包表示Device发出的包。批量传输是可靠的传输,需要握手包来表明传输的结果。若数据量比较大,将采用多次批量事务传输来完成全部数据的传输,传输过程中数据包的PID按照 DATA0-DATA1-DATA0-…的方式翻转,以保证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同步。若成功则将错误次数计数器清0,否则累加该计数器。USB允许连续3次以下的传输错误,会重试该传输。超过三次后,HOST 认为该端点功能错误(STALL),放弃该端点的传输任务。

一次批量传输(Transfer)由 1 次到多次批量事务传输(Transaction)组成。

翻转同步:发送端按照 DATA0-DATA1-DATA0-…的顺序发送数据包,只有成功的事务传输才会导致PID翻转,也就是说发送段只有在接收到ACK后才会翻转PID,发送下一个数据包,否则会重试本次事务传输。同样,若在接收端发现接收到的数据包不是按照此顺序翻转的,比如连续收到两个DATA0,那么接收端认为第二个DATA0是前一个DATA0的重传。

3.4 同步传输
同步传输是一种实时的、不可靠的传输,不支持错误重发机制。只有高速和全速端点支持同步传输,高速同步端点的最大包长度为1024,低速的为1023。由OUT事务和IN事务构成。有两个特殊地方,第一,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是没有返回包阶段的;第二,在数据包阶段所有的数据包都为DATA0。

除高速高带宽同步端点外,一个微帧内仅允许一次同步事务传输,高速高带宽端点最多可以在一个微帧内进行三次同步事务传输,传输高达 3072 字节的数据。全速同步传输不得占用超过 80%的帧时间,高速同步传输不得占用超过90%的微帧时间。同步端点的访问也和中断端点一样,有固定的时间间隔限制。

这里写图片描述

同步传输是不可靠的传输,所以它没有握手包,也不支持PID翻转。主机在排定事务传输时,同步传输有最高的优先级。

3.5 分离传输(Split Transaction)
分离传输是在主机控制器和USB HUB之间的传输,它仅在主机控制器和HUB之间执行,通过分离传输,可以允许全速/低速设备连接到高速主机。分离传输对于USB设备来说是透明的、不可见的。

分离传输,顾名思义就是把一次完整的事务传输分成两个事务传输来完成。其出发点是高速传输和全速/低速传输的速度不相等,如果使用一次完整的事务来传输,势必会造成比较长的等待时间,从而降低了高速USB总线的利用率。通过将一次传输分成两次,将令牌(和数据)的传输与响应数据(和握手)的传输分开,这样就可以在中间插入其他高速传输,从而提高总线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