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C66x算法运算时间测量

楼主(2020-12-04):
介绍两种最常用的针对TI CCS平台DSP开发过程中,算法运行时间测量的方法。一种是在带SYS/BIOS系统的项目中使用比较方便,一种是不带系统裸机程序中使用。两个测量时间的方式精度都是一个cycle,如果CPU频率为1GHz,则一个cycle为10纳秒。只不过处理成毫秒ms,再低意义不大。当然CCS中还自带profile性能分析器来查看运行时钟/周期数,还可以用C标准库提供的time.h。都是可以,看个人方便。

    一、带SYS/BIOS系统,测量算法运算时间程序。

           在cfg配置文件中开始Timestamp模块:var Timestamp = xdc.useModule('xdc.runtime.Timestamp');。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 #include

[cpp] view plain copy

  • Types_FreqHz freq;
  • Uint32 start;
  • Timestamp_getFreq(&freq);
  • start = Timestamp_get32();
  • //////////////////////////////////
  • //算法开始
  • //算法结束
  • //////////////////////////////////
  • printf("Timestamp1 is %f ms\n\t", ((double)(Timestamp_get32() - start)/(double)freq.lo)*1000);

    二、不带系统裸机程序,测量算法运算时间程序。

    在C66x core上有两个计数寄存器TSCH/TSCL,与CPU同频,共同表示一个64bit数,CPU运行一个cycle,该寄存器加1,因此可以用来准确的测量CPU在个执行段中消耗的cycles。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cpp] view plain copy

  •     unsigned long long WH_time[10];      double WH_cost[10];      TSCH = 0;      TSCL = 0;      WH_time[0]= _itoll(TSCH, TSCL);      //////////////////////////////////      //算法开始      //算法结束      //////////////////////////////////              WH_time[1] = _itoll(TSCH, TSCL);      WH_cost[0] = (double)(WH_time[1] - WH_time[0])/1000000.0;      printf("times = %f ms\n",WH_cos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