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p4f6死机问题

楼主(2020-12-04):
在一个中断服务函数中写了一个进入stop语句后,芯片无法被st link识别,按住复位键也没用,三块芯片都是这样。请问你们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做一个没有STOP的例程,然后你要先按住复位键,然后点击下载后,再松开复位键。不然你按复位键后松开程序已经运行了又进了STOP,肯定不能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一个没有STOP的例程,然后你要先按住复位键,然后点击下载后,再松开复位键。不然你按复位键后松开程序 ...

这块芯片已经不能被识别出来了,就算一直按着复位键不松手,在debug中也是显示没连接,这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B:
按住复位键的时候本来就识别不到芯片的,我的经验是用不带stop和不占用swd引脚的例程,编译好后直接点keil中的下载,同时瞬间点一下复位键,放开复位键后程序就自动下载进去了,这个方法对已经烧录占用swd引脚无法仿真的芯片一样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复位键的时候本来就识别不到芯片的,我的经验是用不带stop和不占用swd引脚的例程,编译好后直接点keil ...

按照你的方法也下载不了,我感觉原因是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放stop模式。

网友B:
可能点下载和复位的时机没掌握好,多试验几次吧,绝对可行的。原理就是利用上电的一瞬间还没进stop模式或者还没复用swd引脚的时候就开始使用swd引脚下载程序

网友C:
即使进入了Stop也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仿真器重新烧写Flash啊?楼主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进入了Stop也应该可以直接通过仿真器重新烧写Flash啊?楼主是什么回事? ...

识别不到芯片,连接不成功怎么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点下载和复位的时机没掌握好,多试验几次吧,绝对可行的。原理就是利用上电的一瞬间还没进stop模式或者 ...

我肯定试了很多次也不成才来问的呀,都锁死三块芯片了。换了芯片,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不放stop模式的语句,就可以下载成功(按着复位键,然后放掉)

网友D:
用JLINK试试

网友E:
应该使用jlink来试试的。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F:
直接用Jlink擦除芯片在重新烧写程序

楼主:
奈何手上没有jlink

网友G:
这个怎么会死机呢?我手上没有jlink

网友H:
用Jlink擦除芯片在重新烧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