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4C1294使用ADC和DMA,怎样配置DMA传输结束中断

楼主(2020-12-04):
ADC, DMA, se, TI, AC
定时器触发ADC采样,之后用DMA把数据传出去,问题出在中断函数是由ADC采样触发的,而不是由DMA传输完成触发,所以请帮忙看一下,怎样配置为DMA传输结束触发中断,代码如下
  • #include <stdint.h>
  • #include <stdbool.h>
  • #include "inc/hw_memmap.h"
  • #include "driverlib/rom.h"
  • #include "driverlib/gpio.h"
  •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 #include "driverlib/uart.h"
  •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 #include "myfunctions/led.h"
  • #include "myfunctions/delay.h"
  •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 #include "driverlib/udma.h"
  • #include "driverlib/adc.h"
  • #include "driverlib/adc.c"
  • //****************************************************************************
  • // System clock rate in Hz.
  • //****************************************************************************
  • uint32_t g_ui32SysClock;
  • uint32_t ADCBufferA[1024];
  • uint32_t ADCBufferB[1024];
  • uint32_t ADCBufferACount=0;
  • uint32_t ADCBufferBCount=0;
  • uint32_t TimeCount;
  • //*****************************************************************************
  • //
  • // The control table used by the uDMA controller.  This table must be aligned
  • // to a 1024 byte boundary.
  • //
  • //*****************************************************************************
  • #if defined(ewarm)
  • #pragma data_alignment=1024
  • uint8_t pui8ControlTable[1024];
  • #elif defined(ccs)
  • #pragma DATA_ALIGN(pui8ControlTable, 1024)
  • uint8_t pui8ControlTable[1024];
  • #else
  • uint8_t pui8ControlTable[102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 #endif
  • //*****************************************************************************
  • // Configure the UART and its pins.  This must be called before UARTprintf().
  • //*****************************************************************************
  • void
  • ConsoleInit(void)
  • {
  •     // Enable the GPIO Peripheral used by the UART.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 Enable UART0.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 Configure GPIO Pins for UART mode.
  •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Initialize the UART for console I/O.
  •     UARTStdioConfig(0, 115200, g_ui32SysClock);
  • }
  • void
  • Timer0AIntHandler()
  • {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TimeCount++;
  • }
  • void
  • ADCIntHandler()
  • {
  •                 uint32_t ui32Mode;
  •                 LED_SET(4);
  •                 ADCIntClearEx(ADC0_BASE, ADC_INT_DMA_SS0);
  •
  •                 ui32Mode = uDMAChannelModeG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PRI_SELECT);
  •     if(ui32Mode == UDMA_MODE_STOP)
  •     {
  •         ADCBufferACount++;
  •                                 ADCBufferACount &= 1024;
  •                                 ROM_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PRI_SELECT,
  •                                                                                                    UDMA_MODE_PINGPONG,
  •                                                                                                    (void *)(ADC0_BASE+ADC_O_SSFIFO0),
  •                                                                                                    &ADCBufferA[ADCBufferACount*16], 8);
  •     }
  •
  •                 ui32Mode = uDMAChannelModeG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ALT_SELECT);
  •     if(ui32Mode == UDMA_MODE_STOP)
  •     {
  •         ADCBufferBCount++;
  •                                 ADCBufferBCount &= 1024;
  •                                 ROM_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ALT_SELECT,
  •                                                                                                    UDMA_MODE_PINGPONG,
  •                                                                                                    (void *)(ADC0_BASE+ADC_O_SSFIFO0),
  •                                                                                                    &ADCBufferB[ADCBufferBCount*16], 8);
  •     }
  •
  •     if(!ROM_uDMAChannelIsEnabled(UDMA_CHANNEL_ADC0))
  •     {
  •                                 LED_SET(4);
  •         ROM_uDMAChannelEnable(UDMA_CHANNEL_ADC0);
  •
  •     }
  • //                                UARTprintf("\nBuffer A\n");
  •                 //                                UARTprintf("Value:%dmV\t",(ADCBufferA[Index] * 3300)/4096);
  •                                                 UARTprintf("\nBuffer A  Value%d:%d\n",ADCBufferACount,ADCBufferA[ADCBufferACount]);
  • //                                UARTprintf("\nBuffer B\n");
  •                 //                                UARTprintf("Value:%dmV\t",(ADCBufferB[Index] * 3300)/4096);
  •                                                 UARTprintf("\nBuffer B  Value%d:%d\n",ADCBufferBCount,ADCBufferB[ADCBufferBCount]);
  •                 if(TimeCount>5)
  •                                 ADCIntDisableEx(ADC0_BASE, ADC_INT_DMA_SS0);
  •                 LED_CLR(4);
  • }
  • int
  • main(void)
  • {
  •
  •                 //&Aring;&auml;&Ouml;&Atilde;&Ecirc;±&Ouml;&Oacute;120MHz
  •                 g_ui32SysClock = 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                 SYSCTL_CFG_VCO_480), 120000000);
  •
  •                 //&Aring;&auml;&Ouml;&Atilde;UART0
  •                 ConsoleInit();
  •                 //&Aring;&auml;&Ouml;&Atilde;LED
  •                 LED_Init();
  •
  •                 //&Aring;&auml;&Ouml;&Atilde;TIMER 0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g_ui32SysClock);
  •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0AIntHandler);
  •                 IntEnable(INT_TIMER0A);
  •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Ecirc;&sup1;&Auml;&Uuml;DMA&Auml;&pound;&iquest;é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                 uDMAEnable();
  •                 uDMAControlBaseSet(pui8ControlTable);
  •
  •                 //&Ecirc;&sup1;&Auml;&Uuml;ADC0&Auml;&pound;&iquest;é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                 //&Aring;&auml;&Ouml;&Atilde;&sup2;&Eacute;&Ntilde;ù&ETH;ò&Aacute;&ETH;µ&Auml;&acute;&yen;·&cent;&Ocirc;&acute;&ordm;&Iacute;&Oacute;&Aring;&Iuml;&Egrave;&frac14;&para;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0, ADC_TRIGGER_TIMER, 0);
  •                 //&Aring;&auml;&Ouml;&Atilde;ADC&acute;&yen;·&cent;
  •                 TimerControlTrigger(TIMER0_BASE, TIMER_A, true);
  •
  •                 //&Aring;&auml;&Ouml;&Atilde;ADC&Ouml;&ETH;&para;&Iuml;
  •                 ADCIntEnable(ADC0_BASE, 0);
  •                 //&Ouml;&ETH;&para;&Iuml;&Ntilde;&iexcl;&Ocirc;&ntilde;
  •                 ADCIntEnableEx(ADC0_BASE, ADC_INT_DMA_SS0);
  •                 //×&cent;&sup2;á&Ouml;&ETH;&para;&Iuml;&ordm;&macr;&Ecirc;&yacute;
  •                 ADCIntRegister(ADC0_BASE, 0, ADCIntHandler);
  •                 //&Ecirc;&sup1;&Auml;&Uuml;ADC&Ouml;&ETH;&para;&Iuml;
  •                 IntEnable(INT_ADC0SS0);
  •
  •                 //&Aring;&auml;&Ouml;&Atilde;&sup2;&Eacute;&Ntilde;ù&ETH;ò&Aacute;&ETH;µ&Auml;&frac12;&Uacute;&Aring;&Auml;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0,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1,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2,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3,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4,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5,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6, ADC_CTL_CH0);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0, 7, ADC_CTL_CH0 | ADC_CTL_END);
  •                 //&Ecirc;&sup1;&Auml;&Uuml;&sup2;&Eacute;&Ntilde;ù&ETH;ò&Aacute;&ETH;µ&Auml;DMA&acute;&laquo;&Ecirc;&auml;
  •                 ADCSequenceDMAEnable(ADC0_BASE, 0);
  •                 //&Aring;&auml;&Ouml;&Atilde;&Iacute;¨µ&Agrave;&Ecirc;&ocirc;&ETH;&Ocirc;
  •                 ROM_uDMAChannelControl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PRI_SELECT,
  •                                                                                                    UDMA_SIZE_32 | UDMA_SRC_INC_NONE | UDMA_DST_INC_32 |
  •                                                                                                    UDMA_ARB_4);
  •     ROM_uDMAChannelControl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ALT_SELECT,
  •                               UDMA_SIZE_32 | UDMA_SRC_INC_NONE | UDMA_DST_INC_32 |
  •                               UDMA_ARB_4);
  •                 //&Aring;&auml;&Ouml;&Atilde;&acute;&laquo;&Ecirc;&auml;&sup2;&Icirc;&Ecirc;&yacute;
  •     ROM_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PRI_SELECT,
  •                                UDMA_MODE_PINGPONG,
  •                                (void *)(ADC0_BASE+ADC_O_SSFIFO0),
  •                                ADCBufferA, 8);
  •     ROM_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ADC0 | UDMA_ALT_SELECT,
  •                                UDMA_MODE_PINGPONG,
  •                                (void *)(ADC0_BASE+ADC_O_SSFIFO0),
  •                                ADCBufferB, 8);
  •                 //&Ecirc;&sup1;&Auml;&Uuml;&Iacute;¨µ&Agrave;
  •                 ROM_uDMAChannelEnable(UDMA_CHANNEL_ADC0);
  •                 //&Ecirc;&sup1;&Auml;&Uuml;&sup2;&Eacute;&Ntilde;ù&ETH;ò&Aacute;&ETH;
  •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0);
  •
  •                 IntMasterEnable();
  •
  •                 LED_SET(1);
  •                 while(1)
  •                 {
  •                                 LED_SET(2);
  •                                 Delay_ms(200);
  •                                 LED_CLR(2);
  •                                 Delay_ms(200);
  •                                 if(TimeCount>6)
  •                                                 break;
  •                 }
  •                 uint32_t Index;
  •                 UARTprintf("\nBuffer A\n");
  •                 for(Index=0;Index<128;Index++)
  • //                                UARTprintf("Value:%dmV\t",(ADCBufferA[Index] * 3300)/4096);
  •                                 UARTprintf("Value:%d\t",ADCBufferA[Index]);
  •                 UARTprintf("\nBuffer B\n");
  •                 for(Index=0;Index<128;Index++)
  • //                                UARTprintf("Value:%dmV\t",(ADCBufferB[Index] * 3300)/4096);
  •                                 UARTprintf("Value:%d\t",ADCBufferB[Index]);
  •                 while(1)
  •                 {
  •                                 LED_SET(3);
  •                                 Delay_ms(500);
  •                                 LED_CLR(3);
  •                                 Delay_ms(5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