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利用data flash模拟EEPROM?

楼主(2020-12-04):
各位大佬,我现在有一块NUC029的芯片,现在想将全部的程序都放到EEPROM中去,将相当于芯片复位之后程序不会丢,开机之后依旧可以运行。不知道模仿EEPROM可不可以实现?如果可以的话,我按照例程那样的,直接将相关的的配置代码放到main()之内,while()之前行不行?

#define Test_data_size 8
#define Test_page_amount 4

int main(void)
{
        uint32_t flash_i;
        uint8_t u8Data;

        int instant_sec,last_sec;
        uint8_t key;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
        利用data flash模拟EEPROM
        ************************************/
        /* Test Init_EEPROM() */
        Init_EEPROM(Test_data_size, Test_page_amount);

        /* Test Search_Valid_Page() */
        Search_Valid_Page();

        /* Test Write_Data() */
        for(flash_i = 0; flash_i < 254; flash_i++)
        {
                Write_Data(flash_i%Test_data_size, flash_i%256);
        }

        /* Test Write_Data() contain Manage_Next_Page() */
        Write_Data(flash_i%Test_data_size, 0xFF);

        /* Test Read_Data() */
        Read_Data(0x7, &u8Data);

        /* Test Write over 20000 times */
        while(Get_Cycle_Counter() < 20000)
        {
                for(flash_i = 0; flash_i < 247; flash_i++)
                {
                        Write_Data(flash_i%Test_data_size, flash_i%256);
                }
        }

...........

       {
       ......
        ......
         ......
        }

}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官方有示例和  文档,自己移一下就好

M251BSP FMC_EEPROM_Emulate 20200908.zip

网友C:
我都是用官方例子改的。

网友D:
肯定不行啊,在while中要有eeprom判断子程序

网友E:
不太了解 帮你顶顶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官方有示例和  文档,自己移一下就好

谢谢 虽然暂时没有用 但是先收藏了

网友G:
没有了解过相关的东西 去官网帮你看看

网友H:
这个代码有问题,我需要仔细看一下。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代码有问题,我需要仔细看一下。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我没太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