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系列的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2020-12-04):
最近项目方案需要驱动一个5V电平的IC,其输入输出电压范围为:

经过调研,新唐M031系列性价比比较高。同时M031系列有5V容限的IO,可应用于本方案。但5V的IO仅为输入作用:

现希望确认下M031系列的输出电压范围,datasheet里面只提到了所要求的输入电压范围:

而IO的输出则只以电流的形式表示:

那如何确认M031系列输出高电平的最小值能否符合我5V电平IC的要求?希望能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输出方式,电压最高  为 VDD,常规5V芯片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直接连接的并且识别(5V芯片有高低电平规格书一般会有的)。不过建议不同电压连接中间串电阻。如果想驱动大于VDD的设备,如继电器这类,就需要加三极管 或者  MOS了

网友C:
楼上大侠说的是,不过看这种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