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系列的DMA的疑问

楼主(2020-12-04):
DMA中INTSTS寄存器中有个标志位是TEIF
描述为:
描述符表空中断标志(只读)
该位指示PDMA控制器已经完成了所有表传输,工作在停止模式。用户可以读寄存器TEIF来指示哪个通道已经完成了数据传输。
0 = PDMA 通道数据传输未完成。
1 = PDMA 通道数据传输完成,操作在空闲模式。
疑问是:1、这个寄存器只有一个,但是通道有12个,置位逻辑是什么?只要有一个通道完成传输就会置位还是所有通道都完成传输才会置位呢?2、这个标志是否会产生中断
3、如果产生中断,如何设置中断是否使能
4、如果产生中断,如何清掉中断呢?5、描述中写有:用户可以读寄存器TEIF来指示哪个通道已经完成了数据传输。( User can read TEIF register to indicate which channel finished transfer.)但是,TEIF是哪个寄存器??有这个寄存器么??

网友A:
然后进去判断是哪个通道啊

网友B:
是不是跟IO中断标志只有1个是一样的,进入中断后再判断是哪个

网友C:
不知道DMA好用不

网友D:
1. 完成所有表传输才置位
2.产生
3.TBINTDIS[7] PDMA_DSCTn_CTL寄存器,每个通道对应一个.
4.没法清,只能关
5.TDSTS寄存器

网友E:
也就是说, 新唐M4系列的这款单片机是没有办法硬件实现所谓的"空闲中断"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