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这个RLC电路的品质因素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0-12-04):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没串联电阻,那么直接求Q值:Qp。Qp=Rp/Xp。
LC并联之电抗Xp=XL*XC/(XL+XC),XC以负值代入。Xp是负值代 ...

谢谢回复!
答案书上有,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答案书上有,就是不知道原理。

…………

网友C:
这样呢? Q值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没串联电阻,那么直接求Q值:Qp。Qp=Rp/Xp。
LC并联之电抗Xp=XL*XC/(XL+XC),XC以负值代入。Xp是负值代 ...

品质因数有好几种定义方法
A 一种是从把单端口网络,从端口看过去,要求谐振频率下,呈现纯阻性。
基本电路书上的RLC串联 及 并联电路就是这样分析.
B 另外一种从电路的频率选择性给出品质因数的定义。
四楼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之前从A的角度看,一直觉得四楼不对。

https://wenku.baidu.com/view/1e24340f4a7302768e9939d0.html
电路中品质因数的内涵及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呢? Q值是怎么样的?

这个可以用Q = f0/ (fH - fL) = f0 / fBW3db求出

f0是电路谐振时的频率,fH , fL 分别是下降3dB时的对应的频率
Q值反应的是谐振电流或者是谐振电压对频率变化的快慢,谐振频率就等于带宽与Q值的乘积。

网友E:
to LZ:

关于“品质因素”(Q),给张表看看

网友E:
首帖图是个并联谐振且并有阻尼电阻,那么其Q值就是阻尼电阻RL除特征阻抗。其中特征阻抗是L/C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帖图是个并联谐振且并有阻尼电阻,那么其Q值就是阻尼电阻RL除特征阻抗。其中特征阻抗是L/C开根。

...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1.从电路上看L和C是串联的
2.激励源是电压源

如果将电压源与电感串联 等效为 电流源和电感并联,然后再和后面的C,R形成并联谐振电路是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下,求得的Q值,实质是L上的电流与R上的电流之比。
这个Q值,对于原始电路,输入是电压,输出是电压的低通滤波器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其答案都相同。有的是结果论之的Q=f/BW。本题是未知结果的,就是以RLC串并联电路转换为方法,阻 ...

Q值定义的方法不一样,最终求得Q值是有差异。

如果按照单端口电流电压同相位的方法(电抗部分为0)来求一楼电路的谐振频率,
这时候,谐振角频率w0不是 1/(LC)½
会得到一个 W²LR²C²-WR²C+L=0这样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的解是谐振角频率w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1.从电路上看L和C是串联的
2.激励源是电压源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激励为电压源,分析时将其“短路”。

“如果将电压源与电感串联 等效为 电流源和电感并联,然后再和后面的C,R形成并联谐振电路是可以。”

“电压源与电感串联”等效不了电流源。

“这个Q值,对于原始电路,输入是电压,输出是电压的低通滤波器的意义在哪里?”

Q就反应在上表的式子里,具体解释有多种(都是等价的),譬如中心频率和带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激励为电压源,分析时将其“短路”。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激励为电压源,分析时将其“短路”。

这是什么道理?不太明白。

“如果将电压源与电感串联 等效为 电流源和电感并联,然后再和后面的C,R形成并联谐振电路是可以。”

“电压源与电感串联”等效不了电流源。

这为啥不可以?诺顿等效电路。
电压源和电阻串联可以等效为 电流源和电阻并联。这里把电阻换成电感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楼的电路是并联谐振电路?”

激励为电压源,分析时将其“短路”。

此类电路分析时,电压源需要“短路”(电流源开路)。“短路”后,LC并联且电阻也是并联,这是典型的LC并联谐振拓扑。

“电压源串联电感”,一定要等效那也是“电流源并联电感”。那么,电流源开路,余下的就是RLC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类电路分析时,电压源需要“短路”(电流源开路)。“短路”后,LC并联且电阻也是并联,这是典型的LC并 ...

电压源需要短路,这样的依据是什么?
按照你这样说,一楼的电路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电路形式上是电压源串电感和电容,却成了LC并联谐振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压源需要短路,这样的依据是什么?
按照你这样说,一楼的电路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电路形式上是电压源串 ...

“电压源需要短路,这样的依据是什么?”

Q是系统特征,分析系统特征需要考虑“边界”,而这里的电源就是边界之一。理想电压源相当于交流短路,故短路之。

“一楼的电路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电路形式上是电压源串电感和电容,却成了LC并联谐振电路。”

如果没有那个阻尼电阻且不考虑输入输出,确实难分串并联。但是,首帖图明确给出了相关背景,所以判断其并联谐振并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源需要短路,这样的依据是什么?”

Q是系统特征,分析系统特征需要考虑“边界”,而这里的电源就 ...

Q是系统特征,分析系统特征需要考虑“边界”,而这里的电源就是边界之一。理想电压源相当于交流短路,故短路之。

这个没有见过,哪本书有这个说法?

按照你的方法,那这个电路岂不是只有一个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