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民32位MCUN32G452系列如何?

楼主(2020-12-04):
N32G452系列微控制器产品采用高性能32位ARM Cortex™-M4F内核,集成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支持并行计算指令。最高工作主频144MHz,集成高达512KB加密存储Flash并支持多用户分区管理,最大144KB SRAM,且可通过XFMC接口外扩FLASH和SRAM。内置一个内部高速AHB总线,二个低速外设时钟总线APB及总线矩阵,最多支持97个通用I/O,提供丰富的高性能模拟接口,包括2个12位5Msps ADC,最多支持18个外部输入通道、2个1Msps 12位DAC,同时提供多种数字通信接口,包括7个U(S)ART、4个I2C、3个SPI、2个I2S、1个QSPI、1个USB 2.0设备、2个CAN 2.0B通信接口、1个SDIO接口,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支持多种国际及国密算法硬件加速。
N32G452系列产品可稳定工作于-40°C至+105°C的温度范围,供电电压1.8V至3.6V,提供多种功耗模式供用户选择,符合低功耗应用的要求。该系列产品提供包括从48脚至128脚的6种不同封装形式,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
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N32G452系列微控制器非常适合于打印机、舞台灯光控制器、智能扫地机器人、车载诊断仪、车载行驶记录仪等消费及工业类应用领域。
■ 内核CPU
― 32位ARM Cortex-M4 内核+ FPU,单周期硬件乘除法指令,支持DSP指令和MPU
― 内置8KB 指令Cache缓存,支持Flash加速单元执行程序 0 等待
― 最高主频144MHz,180DMIPS

■ 加密存储器
― 高达512KByte片内Flash,支持加密存储、多用户分区管理及数据保护,支持硬件ECC校验,10万次擦写次数,10年数据保持
― 144KByte片内SRAM(包含16KByte Retention RAM),Retention RAM支持硬件奇偶校验

■ 时钟
― HSE:4MHz~32MHz外部高速晶体

■ 复位
― 支持上电/掉电/外部引脚复位
― 支持可编程的低电压检测及复位
― 支持看门狗复位

■ 通信接口
― 7个U(S)ART接口, 最高速率达4.5 Mbps
― 3个SPI接口,速率高达36 MHz,其中2个支持I2S
― 1个QSPI接口,速率高达144 Mbps
― 4个I2C接口,速率高达1 MHz,主从模式可配,从机模式下支持双地址响应
― 1个USB2.0 Full speed Device接口
― 2个CAN 2.0B总线接口
― 1个SDIO接口,
― XFMC接口,

■ 高性能模拟接口
― 2个12bit 5Msps高速ADC,多种精度可配置,6bit 模式下采样率高达9Msps,多达18路外部单端输入通道,支持差分模式
― 2个12bit DAC,采样率1Msps
― 支持外部输入独立参考电压源
― 所有模拟接口支持1.8~3.6V全电压工作

■ 安全特性
― 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 支持AES、DES、SHA,SM1、 SM3、SM4、SM7,MD5算法
― Flash存储加密,多用户分区管理(MMU)
― 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
― CRC16/32运算
― 支持写保护(WRP),多种读保护(RDP)等级(L0/L1/L2)
― 支持安全启动,程序加密下载,安全更新
― 支持时钟失效监测,防拆监测

■ 96位UID及128位UCID

■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1.8V~3.6V
― 工作温度范围:-40℃~105℃
― ESD:±4KV(HBM模型), ±1KV(CDM模型)

■ 封装
― LQFP48(7mm x 7mm)
― WLCSP49(2.999mm x 3.185)
― LQFP64(10mm x 10mm)
― LQFP80(12mm x 12mm)
― LQFP100(14mm x 14mm)
― LQFP128(14mm x 14mm)

网友A(2021-01-18):
什么意思啊?
啥也没有,就一个宣传参数?
没有资料下载,没下载资料的网站?
刷了一波存在感

网友B:
RAM要支持ECC校验,因为棋盘检测比较费时间;Flash丢给CRC模块去算比较省事,有没有ECC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AM要支持ECC校验,因为棋盘检测比较费时间;Flash丢给CRC模块去算比较省事,有没有ECC关系不大; ...

这家就是拿钱去理财还被人骗了的公司,不像是正经做事的公司.
对这样的公司,我心里没底啊,我可不想我费劲研发出来,公司就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