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F072 的DDL 库仅仅有tim3? 其他timer呢

楼主(2020-12-04):
HC32F072 的DDL 库仅仅有tim3? 其他timer呢

网友A:
general timer包含Timer0/1/2,adt包含timer4/5/6,lpt是lpt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l timer包含Timer0/1/2,adt包含timer4/5/6,lpt是lptimer

谢谢,文件名写的太简单了

是的 文件名太简单了。这最好能改下。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有其他的

网友C:
怎么可能阿

网友C:
看readme的说明啊。

这个图是自己做的表格吗,手册没见过耶

网友C:
看压缩包里的这个文件。

网友D:
比较奇特,这命名标准不统一。

网友D:
主要说明文件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E(2021-01-12):
请问什么是lptimer啊

网友F:
一共是7个定时器?

网友G:
有好几个timer啊

网友H:
仔细阅读一下用户手册或者选型手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是lptimer啊

Low Power Timer

网友J:
引用 网友A:
general timer包含Timer0/1/2,adt包含timer4/5/6,lpt是lptimer

应该有库的说明的吧,看库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J:
低电源定时器,是低功耗的意思吗?定时器应该不区分高低功耗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低电源定时器,是低功耗的意思吗?定时器应该不区分高低功耗的吧

可以在deepsleep低功耗模式定时或计数,并可以中断唤醒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