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仪器仪表EFT通不过的问题,欢迎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2020-12-04):
本人最近的一个项目,是做的三相电压,电流,漏电采样,布局如图所示,强弱电有分开,但在打EFT2000V时强电脉冲干扰串到弱电来了,导至弱电采样信号异常,采样用的是ATT7022EU三相计量芯片,自已做过多次测试,有把电源部分断开给MCU及7022另行供电并与强电部分断开任何电气联系,但脉冲干扰还是串到了采样电路,使设备误报警,至今找不到从哪里串过来的,不知哪位大神可以指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很正常
要有电磁场的概念和分布电容的概念

楼主:
那能指教下这个电路如何修改才能过eft吗?

网友B:
断开了任何电气连接?我可以理解为,就算EFT2000V空打,外面连接线没有接你产品的任何地方,EUT(受试)产品会出问题吗?
这不可能吧,你说的断开了任何电气连接,应该是断开了(隔离两端的)元器件吧?
有一个地方非常容易忽略,就是大地。
测试设备一般都是会接大地的,而直流恒流电源的直流地也会和大地连接。你检查看看。

楼主:
是的,是断开所有强弱电的电气连接,我们这个产品是塑壳断路器,不接大地,弱电地和强电距离最少4mm以上,耦合感应应该也没这么远吧,方便加扣扣指教下吗?我qq414198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