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的顺序扫描转换模式

楼主(2020-12-04):
ADC, BUG, UG, dc, AD
我用24M ADC顺序扫描转换模式发现通道之间会相互干扰。用过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碰到??还是说本身存在BUG???????

网友A:
不会,不过ADC采样信号不能超过Vcc,每个使用的引脚的GPIO的ADS寄存器需要使能,这样应该不会有干扰

网友B:
你确认你扫描的这几个通道都没问题,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是什么样的干扰?ADC之间有没有用GND隔开?

网友D:
一般不会这样的,你检查一下软件

网友:
范围内的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E:
一直使用华大的芯片,认为性能真的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2021-01-12):
加大一下采集的间隔

网友G:
采样时间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H:
每个通道采样完成之后就加长一下间隔

网友I:
确实有不少人反馈说这个ADC的串扰问题,可以联系一下官方的技术支持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J(2021-07-20):
楼主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哪个MCU?使用的电路?代码?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F:
加大一下采集的间隔

正解,慢點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解,慢點就OK了

那应该是采样信号微弱,所以采样要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