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2-04):
开关电源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开关电源的核心就是利用的电感的伏秒平衡和电容的安秒平衡。通俗一点就是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电容中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元件,电能流进流出储能元件都是需要一定时间,具有一定的波形。而IGBT、MOSFET等功率半导体作为电路中的开关,通过调节电路开关的频率和开通关断的时间,来调节电能流入和流出电感和电容的时间,从而得到最终所需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基本原理不难理解,但是要想将这个简单的逻辑,转换可应用的实践,还是会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以下方面的知识的:
器件的知识,拓扑的知识,控制的知识,仿真调试的知识,测试的知识,布线画板的知识,EMI/EMC电磁兼容的知识。

网友B(2021-01-19):
A PW C !
自动脉宽控制  方波发生器。

网友B:
AGC,PWM与丙类功放  的自控,实乃一路货色。

搞错了,不是丙类功放,是 软激励LC震荡器 才对。

网友B:
PWM的方波发生器不是直接产生方波,而是以 直流输出跟三角(或锯齿)波比较,控制开关管的开关(佔空比),
直流输出愈高,脉宽就愈窄,这样的关系就使 输出跟佔空比 互相制衡,而这平衡点会随着 负载变化或电源波动 而自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