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为什么有时候会发出尖锐的响声?

楼主(2020-12-04):
(无正文)

网友A:

1、变压器的工艺问题:①浸漆烘干不到位,导致磁芯不牢固引起机械振动而发出响声;②气隙的长度不适合,导致变压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而发出响声;③线包没有绕紧也可能导致响声;④磁芯组合有气隙存在,高频时引起空气振动而发出响声(变压器如果经过真空全浸,一般不会发声)。
2、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变压器的环路问题即指变压器的环路发生振荡从而引起变压器发生啸叫。①电路板布线不当,从而造成干扰引发振荡,导致响声;②反馈回路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环路不稳定以致产生振荡而发出响声;③环路中元器件的质量问题,如输入滤波电容容量不足,输出整流快恢复二极管质量不好,功率MOS管质量不好,RCD反冲吸收回路的高压电容或二极管质量不好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震荡而引起响声。

网友B:
这个东西很难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