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为什么要使用开关电源?

楼主(2020-12-04):
为什么要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最大的意义在于大幅提升了用电效率,减小了设备体积。
最开始,想得到一个电压最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电阻分压。手机充电器5v供电,220整流后310v,如果拿电阻分压意味着效率最高只有2%。如果家里所有设备都这样,本来一月四五百的电费就得上万了。而因为绝大部分效率都发热了,散热十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需要巨大的散热器,设备的体积也会非常大,非常重。
对于线性电源来说,他的原理类似,比如7805芯片,它稳定输出5v,如果输入是6v还好,如果输入是24v,意味着有19v的电压加在了芯片上,芯片和负载串联,电流相同,这样,效率也非常之低,并且需要给芯片配备较大的散热器。
线性电源现在的使用已经远少于开关电源了,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开关电源也会更多的取代其他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