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为什么8位单片机的频率不能搞到70M,100MHZ?

楼主(2020-12-04):
既然32位能上那么高的频率,按理8位应该也行啊,如果8位单片机把频率提高到M4一样的200MHZ上去,岂不是美滋滋?难道是指令集限制了频率的提升?那X86也是复杂指令集啊人家能上到几GHZ怎么说应该弄到上百MHZ不难啊,如果STC单片机搞到200MHZ,那不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而且大家又都能上手没什么学习成本

网友A:
我想问一下:200MHZ的51单片机能不能软解640*480的mp4视频?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是工艺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必要,比如100nm可以跑10m,3nm可以跑1g,但是没有必要为51再升级工艺了,这是一个定型的产品,更高工艺的ARM可以让他的升级毫无价值。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8位机,指的是哪家芯片?51核还是其它内核?51核的话,可以很明确的说,50MHz以上的很多,72MHz 100MHz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8位机,指的是哪家芯片?51核还是其它内核?51核的话,可以很明确的说,50MHz以上的很多,72MH ...

哪个51核有100MHZ?

网友D:
c8051f就有   还有跑600M的51

网友E:
10年前就有200MHz的51核心片子,韩国产的,当时是用来做16路PWM输出的,就目前某LCD工控屏也是120M的51核单片机控制的。简单点就是ARM面前没啥优势了,无论是成本还是工艺,同时还被人嫌弃,自然就没必要了

网友F:
不是不能,而是没有必要,8位机本身就定位低端应用,不需要太高频率。如果非要把频率提上去,势必在很多方面要做改进,这样一来成本就也上来了,而性能相比32位机还是差太远,低端用不着,高端用不上,生产出来有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51核有100MHZ?

51核不要局限在stc,51核mcu厂家多着,silabs也就是c8051老早之前就有高主频的,中颖电子也有84 96 100MHz的,详细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Ver6.87S (2020-12-2)
  1. 对STC16F40K128 的 Beta1 的内部 IRC 工作频率进行限制 最高到 33.1776MHZ, 后 ...

16位8051?80251就80251,不要混淆。

网友H:
还不如直接上32位arn内核单片机,如雅特力at32f421,gd32e230,主频120M,零售价两块左右。

网友I:
划不来,8bit本来就是用于简单控制场合的。

用32bit很轻松,为啥用8bit来搞**能?

网友J:
8位单片机,一般简单应用,没有涉及到实时性的大量计算,
没有必要太快,
太快功耗高。
像我的应用,99%时间单片机在睡眠。

网友K:
中颖8051核可以到84MHZ

网友L:
C8051F应该就有

网友:
产品定位问题,给五菱宏光换个引擎改上500匹没啥问题,但那就不是五菱宏光了对不对。而且为了能压住这500匹马力,悬挂车架刹车冷却啥都要改,成本跟着就上去了。
8位机大家就是图个便宜简单稳定,上了百兆用32位了。

网友M:
“为了能压住这500匹马力,悬挂车架刹车冷却啥都要改”
确实没必要,如果不改,硬件、软件稳定性都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C8051F应该就有

好的,原来以为stc的15,8系列是最快的

网友N:
大家的回帖都让我感觉没法说了
买一辆车, 直喷改涡轮是不是可用加速? 加速了皮带断了.然后改皮带...最后速度到了, 已经不是以前的车了.
cpu也一样.
地摊上都能买到intel的cpu是因为他low么? 随便上G用嘴说说管用的话,我们就不怕川普限制了.

网友O:
可以做,就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那么多应用场景,他的缺点能否接受等等,比如功耗,和成本。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还不如直接上32位arn内核单片机,如雅特力at32f421,gd32e230,主频120M,零售价两块左右。 ...

如雅特力at32f421,gd32e230,主频120M,零售价两块左右。

网友Q:
看了这么多答案,说的五花八门。 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flash速度不够,既然是8位机,当然就是要低成本,不可能取搞预取或者RAM中运行。
flash取指寻址要10nS,就限制了主频在100M. 内部ALU和RAM倒是可以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提高些,但是增加预取和分支预测这些成本划不来,不然flash那边要delay,提高ALU的主频的一样没意义了。

网友R:
迪文有200Mhz的51,可以买到。600Mhz的还是ppt。
速度做不快主要有两个原因:
1.低端产品,flash速度有限;如果做出指令等待结构,或者更长的流水线,电路面积会增加很多,得不偿失
2.流水线不够长。组合逻辑电路理论上可以实现非常复杂的功能,但是建立/保持时间限制了运行频率。想要提高频率,必然要把复杂的组合逻辑拆分成多个简单的时序逻辑,这就是流水线。每个组合逻辑越简单,运行频率越高,流水线就会越长

网友S:
几百兆用来跑流水灯吗

网友T:
主频大了功耗也就上去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D:
c8051f就有   还有跑600M的51

请问600m的51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U:
请问600m的51是什么型号?

https://blog.csdn.net/dwindaisy_chen/article/details/82424360   这里有介绍400M的,600M的介绍以前看到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你给普通人安个超级心脏,他的身体反而会受不了

网友V(2023-09-18):

之前看淘宝有款组态屏的51能到800M

网友W:
既然都要用到这么高的主频了,那为什么不也把总线位数也提升一下呢

网友X:
8 位机到40MHZ 也可以 有时主频太低确实不行

网友Y:
可以,但是性价比不高,没必要

网友Z:
性价比吧,物尽其用

网友AA(2023-11-27):
迪文200M+的双核51很好用,性能和M0差不多

网友V:

和制程也有关系,不能简单对比,x86用这些制程的时候主频也和这些单片机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