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移植FATFS并挂载TF卡和W255QXX打印目录

楼主(2020-12-04):
    本次完成了TF卡的读写驱动和W25Qxx flash驱动,然后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板上记得要将R11和R14电阻短接上,两个是TF卡和FLASH的片选信号。
SPI接口的TF卡驱动和FATFS文件系统以前在其他单片机上移植过,现在移植到CH32V103上还是很快的。有点要注意的就是CH32V103的内部flash只有64K,在使用长文件名的时候,空间不足。所以在代码中取消了长文件名的支持。
    下面是读取TF卡内和W25QXX内所有目录和文件输出。

代码如下:

赞

网友A:
参考下代码,fatfs移植失败。

网友B:
先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B:
仿真下载,出现下面的报警,不知道如何处理,请楼主帮助解决一下。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D:\360\260\262\310\253\344\257\300\300\306\367\317\302\324\330\CH32V103C8T6_SPI\Startup\startup_ch32v10x.S"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下载,出现下面的报警,不知道如何处理,请楼主帮助解决一下。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D:\3 ...

你检查一下你的工程路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一下你的工程路径。。

网友B:
沁恒的环境,我一直就按照官方文档介绍的来新建项目,项目建好后随便放哪里,都可以编译仿真,譬如我是在C盘建的项目,编译仿真,没有问题后,我把这个文件再搬到E盘去,照样可以编译仿真,没有任何问题,放另外一台电脑也没有问题。楼主的文件,楼主可以重新找一台电脑,把你上面的文件放到新电脑里面编译仿真看看,看是不是能够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C(2021-04-06):
FATFS库哪里来的

网友D:
下载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E:
文件后缀怎么读取的呢

网友F:
支持其他的文件读写吗

网友G:
FATFS文件系统速度怎么样

网友H:
做个简单U盘,可以的。

网友I:
CH32V103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J:
用过stm32的,这个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K:
W25Qxx代码有吗

网友L:
FATFS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M:
太棒了,很赞的代码。

网友N(2021-11-10):
W255Q256支持吗?

网友O:
FATFS文件系统太复杂了。

网友P:
这个同时支持两个操作吗?

网友Q:
CH32V103使用qspi吗?

网友R:
spi的读取速度怎么样?

网友S:
以前在stm32上移植过,太麻烦了。

网友T:
SPI接口可以到多少的速度呢

网友:
W255QXX怎么读内部的程序呢

网友U:
能不能做到可视化开发?

网友B(2022-03-23):
最近又把玩了一下楼主的程序,编译,仿真,都没有任何问题,运行后的TF卡,插到电脑上,完美显示文件及文件内容,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之前也移植过STM32的,没有成功。

网友D(2022-05-28):
CH32V103性能怎么样?

网友V:
W255QXX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W:
移植FATFS占用多大 的内存呃

网友X:
可以当做U盘读取吗

网友Y:
可视化操作?

网友Z(2022-07-09):
如何实现汉字输出呢

网友AA:
这个单片机怎么样

网友AB:
可以显示在屏幕上吗

网友AC:
请问这个可以移植到RISC-V的CH582m吗

网友AD(2022-08-09):
这个太棒了,感谢楼主。

网友AE:
参考一下fatfs移植

网友AF:
Flash可以当优盘吗

网友AG:
W255QXX怎么串口的发送文件

网友AH:
可以移植ymodem吗

网友Y:
感觉文件传送文件太复杂了。

网友AI:
TF卡和W255QXX并行?

网友AJ:
FATFS可以支持多大的tf卡?

网友AK:
如何速度目录呢

网友AL:
有ymodem的程序吗

网友AM:
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AN:
参考一下

网友AO:
mrs带有FATFS吗

网友I:
移植FATFS难吗

网友AP:
SPI接口的TF卡速度快吗

网友AQ(2022-09-08):
TF卡和W255QXX同时存在吗

网友W:
W25Qxx flash可以传输到电脑上吗

网友AR:
看下W25Qxx flash驱动

网友AS(2022-10-13):
fatfs的移植为什么要引入内存管理

网友AT:
fatfs文件系统可以操作EEPROM存储器吗

网友AU:
fatfs移植 怎么不能读出超过1k的文件

网友AV:
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具体步骤是什么

网友AW:
移植FATFS给malloc函数准备的空间需要多大

网友AX:
求CH32V307单片机对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完整程序

网友AY:
fatfs文件系统支持多少文件

网友AZ:
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
只能单独的在2M的flash和sd卡上建立fatfs文件系统,怎么才能让他们同时工作

网友BA:
sd卡 fatfs  怎么修改文件目录和分配表

网友Z:
移植fatfs怎么建立完善的excel表格

网友AO:
fatfs如何区分两个分区

网友BB:
CH32V103对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完整程序吗

网友BC:
znfat 与fatfs哪个好

网友BD:
fatfs最大能读取多大文件?

网友BE(2022-12-28):
SPI flash (W25Qxxx) 用作 FatFs 的存储介质时,耐久性如何?

网友BF(2023-02-04):
反馈硬件错误,代码为1.

网友BG:
这个读写flash和sd的速度一样的吗?

网友BH:
挂载TF卡和W25flash可以吗?

网友Q:
这个可以实现文件通过usb显示的吗?

网友H:
flash是怎么作为设备读取呢?

网友BF:
FATFS对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I(2023-05-11):
载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BI:
fret = f_mkfs("", 0, work, sizeof(work));
执行此函数直接卡死了,,,

网友BJ(2024-03-11):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BK:
TF卡的读写驱动和W25Qxx flash驱动,然后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

网友BL:
了解RISC-V MCU CH32V103移植FATFS并挂载TF卡和W255QXX打印目录

网友BM:
传输文件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BN:
为什么要在 fatfs 迁移中引入内存管理

网友BO(2024-04-15):
TF卡的读写驱动和W25Qxx flash驱动

网友BP:
闪存是如何读取设备的?

网友BQ:
您是否支持其他文件的读写

网友BR:
回复可见,谢谢楼主

网友BS(2024-05-22):
深入学习一下TF卡的读写驱动和W25Qxx flash驱动以及FATFS文件系统

网友BT:
U盘文件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BU:
如果您已经使用了 stm32,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V(2024-06-29):
参考参考

网友BW:
之前移植到stm32上太麻烦了。

网友BX(2024-08-04):
将fatfs迁移到malloc函数需要多少空间

网友BY(2024-12-03):
对于用过stm32的人来说,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网友BZ:
移植胖子需要多少内存,呃,

网友CA:
这是否同时支持两个操作?,

网友CB(2025-02-11):
为什么fatfs迁移应该引入内存管理

网友CC(2025-11-18):
CH32V103的内部flash只有64K,在使用长文件名的时候,空间不足

网友CD:
CH32V103的内部flash空间确实有限

网友CE:
引用 网友B:
先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回复获取代码,挺实用的

网友CF:
短接R11和R14电阻这一步很关键,否则TF卡和FLASH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G(2026-01-04):
CH32V103的内部flash空间确实有限,取消长文件名支持是个明智的选择

网友CH:
移植FATFS到CH32V103上看起来你做得很好,我最近也在尝试做类似的事情

网友CI:
真羡慕做软件的同时,那么厉害,可惜我是做硬件的

网友CD(2026-02-24):
楼主的分享很有帮助,我正打算在CH32V103上实现文件系统,短接R11和R14的操作是必须的吗?

网友CJ:
移植FATFS到CH32V103上确实需要一些技巧,特别是在内存管理上。你是如何优化内存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