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把退耦电容挪到这吗?

楼主(2020-12-05):
芯片原来要求加个退耦电容,见下图蓝圈:

但我想改成下面这样:

就是说:我想用外面的 S9013 当电源开关,同时我又怕断电后电容仍然给芯片供电延长它的工作时间,所以用 9013 在中间隔开。
请问行吗,谢谢!

楼主:
谢谢,但什么叫“直流通路”?经过 9013 的 PN 结,就不算直流通路了吗?

直流通路就是直流电可以通过的回路。
tyw
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什么叫“直流通路”?经过 9013 的 PN 结,就不算直流通路了吗?

网友B:
S9013 C极接到芯片的地脚干什么?

网友C:
按键拿掉,9013  C 接触发 上面的上拉需要的 E接地 B接控制

网友C:
你应该只是要做触发控制吧
而不是控制整个模块的供电,模块静态电流已经很低了 没必要控制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