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JETA-LQFP48 Usart 是哪些引脚

楼主(2020-12-05):
HC32F460JETA-LQFP48  Usart  是哪些引脚

网友A(点评):
第32-39脚 Usart

网友B(2021-01-04):
官网资料都有介绍的  可以去看看

网友C:
手册上都有介绍

网友D:
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一共有几个串口啊

网友F:
第32-39脚 Usart ,看看数据手册上的引脚图就知道了

网友G(2021-06-28):
HC32F460JETA-LQFP48 这个芯片的官脚说明真是不好看,我找了好久,没找到UART是那几个脚,说好的跟STM32F103CBT6/GD32F103CBT6 脚位兼容的,但UART脚好像对不上。官方的PDF资料里面只标了 UARTx_CK, 其它的UARTx_TX,UARTx_RX却没有标。资料里面有一句“有 64 个引脚支持 Func32~63 功能选择,Func32~63 主要为串行通信功能”, 难道48个脚的UART口都没有了?

网友H:
特意看了下手册,确实不乖楼主

网友I:
华大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G:
HC32F460JETA-LQFP48 这个芯片的官脚说明真是不好看,我找了好久,没找到UART是那几个脚,说好的跟STM32F10 ...

GPIO分成grp1和grp2,串口的两个脚只要都选择grp1或者grp2的(必须属于同一类),都可以做串口,UART,SPI……这样不够明确吗?比ST灵活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GPIO分成grp1和grp2,串口的两个脚只要都选择grp1或者grp2的(必须属于同一类),都可以做串口,UART,SP ...

规格书上有 有64个脚让人误解了,以为是64个脚以上封装的芯片才有这个功能,48个脚的芯片就没有这个功能,纯属误会

网友K(2022-03-24):
引用 网友J:
GPIO分成grp1和grp2,串口的两个脚只要都选择grp1或者grp2的(必须属于同一类),都可以做串口,UART,SP ...

你们写的这个MCU Datasheet 关于引脚复用这部分,可能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们写的这个MCU Datasheet 关于引脚复用这部分,可能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

我觉得没看明白华大有关IO复用功能的人,都是看多了别家不灵活的IO功能,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认为国产的MCU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超越其他国外MCU的IO口复用功能

网友:
华大的MCU和华芯微特的MCU在做PCB设计时特别方便,绝大多数GPIO都可以重定义为受支持的UART、IIC、CAN、SPI(华芯微物的M0不支持),走线特顺利

网友M(2022-08-16):
下载不了,发一下到我的邮箱qiu4466@163.com

网友N(点评):
去油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