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脉动直流电压的ADC采样算法问题

楼主(2020-12-05):
50HZ的交流信号经LM324放大偏置后,用STC12C5608AD的ADC去采集电压值,怎么采集,波形如下。

网友A:
定时采呗,采样率越高越好,1K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采呗,采样率越高越好,1KHz以上。

比如: 50HZ 为20MS一个周期,那么我一个周期采样32次则 20/32=0.625MS   ,
   则频率为1000MS/0.625MS = 1600HZ。

网友B:
   你要做FFT的话采样率 设置1024 HZ ,或者10.24K 比较好

网友C:
采集完电压准备做什么运算, 如果要算有效值,  32 点采集的精度可能还有点不足呢

网友D:
方法1:按有效值公式

网友D:
方法2:
求特定周期采样值得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正弦波的特点,算出有效值。

网友D:
方法3:
stc单片机的资源,使用滑动傅里叶只求50hz频率的幅值,然后转化成有效值

网友E:
看你采样来做什么,如果为了计算有效值,我使用8000Hz采样计算平方和再开方。如果是做数字滤波,根据滤波的要求采样。

@lysfht123 :我使用STC8H系列的12位ADC,做一次ADC才几3us,计算平方和也是几个us,而8000Hz是125us,能占用多少时间呢? 我跑24MHz,用定时器产生125us中断,触发ADC,退出定时器中断。ADC中断取结果,计算平方和,累计800次就拷贝一个结果通知主程序。每次采样处理大约6us,占CPU时间大约1.6%,还有98.4%的时间给你别的程序。 我还有做单相的220V 电压、电流、功
8000HZ,估计 51 达不到。因为还有其他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你采样来做什么,如果为了计算有效值,我使用8000Hz采样计算平方和再开方。如果是做数字滤波,根据滤波的 ...

我使用STC8H系列的12位ADC,做一次ADC才几3us,计算平方和也是几个us,而8000Hz是125us,能占用多少时间呢?
我跑24MHz,用定时器产生125us中断,触发ADC,退出定时器中断。ADC中断取结果,计算平方和,累计800次就拷贝一个结果通知主程序。每次采样处理大约6us,占CPU时间大约1.6%,还有98.4%的时间给你别的程序。

我还有做单相的220V 电压、电流、功率、是在功率、功率因数计算,两路AD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STC8H系列的12位ADC,做一次ADC才几3us,计算平方和也是几个us,而8000Hz是125us,能占用多少时间 ...

我今天试了一下,实测 用ADC中速,STC12C5A08AD 和 11.0592MHZ晶振,大概能达到29.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STC8H系列的12位ADC,做一次ADC才几3us,计算平方和也是几个us,而8000Hz是125us,能占用多少时间 ...

嗯,我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做的。上面的纠正一下。

网友F:
或许没那么复杂吧,
你的交流小信号电流传感器来的?采电流?
那么 你的电路应该是这样,交流信号进来,运放 精密整流 变为直流 进AD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许没那么复杂吧,
你的交流小信号电流传感器来的?采电流?
那么 你的电路应该是这样,交流信号进来,运 ...

经过互感器来的,现在用在产品上的就是,精密整流+放大。不过按放大+ 偏置电压电路会简单些,不过程序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