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教程] 新唐NDA102EC1中更改UUART1作为调试串口打印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2020-12-05):
参考网上STM32修改fputc(int ch, FILE *f),把串口打印函数printf()重定向到UUART1模块的端口输出,最终未成功。
但循着类似解决问题的思路,直接在工程中查找有关printf()函数和fputc()函数的定义位置。
最终发现printf()函数在stdio.h头文件中定义,属于标准C的定义,无价值...
发现fputc()函数在retarget.c文件中定义:
int fputc(int ch, FILE *stream){    SendChar(ch);    return ch;}
进一步对SendChar()剥皮,发现在retarget.c文件中定义。而retarget.c文件就是NDA102EC1 Series Debug Port and Semihost Setting Source File
确认找对地方了,对retarget.c文件中的宏定义逐个排查,最终确认DEBUG_PORT就是定义的UUART端口。反向查找发现在system_NDA102EC1Series.h头文件开始部分:
/* Using UART0 or UART1 */#define DEBUG_PORT   UUART0//#define DEBUG_PORT   UUART1
修改DEBUG_PORT指向UUART1:
/* Using UART0 or UART1 *///#define DEBUG_PORT   UUART0#define DEBUG_PORT   UUART1                //2019-11-23 revise UUART1 as debug_port
OK,可以在主函数中放心使用printf()向UUART1端口打印输出调试信息了。

网友A:
他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这是哪个系列

网友C:
新出的型号吗

网友D(2021-09-02):
楼主在搞新唐的DALI吗?我这里有项目合作,怎么联系您呢?我的QQ:11901226

网友D:
楼主看到帖子能回复一下吗?谢谢楼主。怎么联系楼主呢?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样做的 也成功了,但是你的串口1的接收中断正常吗?我只要中断一打开,就与printf冲突。导致printf函数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