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A 使用外置晶振和内置LC串口都是乱码..

楼主(2020-12-05):
不管内部晶振还是熔丝到外部晶振都不行... 会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输出的波特率跟设计的偏差大吗?

网友B:
电路什么样的,驱动能力够吗。这么经典的单片机,用过的都是老头子了。

网友C:
先**, 波特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