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5V升3.3V芯片电路图,稳压3.3V供电MCU模块等

楼主(2020-12-05):
干电池1.5V可以升到3.3V,通过PW5100干电池升压IC,于外围3个元件:2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即可组成1.5V3.3V的电路系统。
干电池属于低能量的电池产品,不过一般使用到干电池的产品也是输出电流不会很高,但是要求是待机久把,PW5100升压3.3V芯片就具有低静态功耗,待机功耗低10uA左右。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输入开关电流1.5A.
PW5100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的同步升压IC,
PW5100输入电压:0.7V-5V
PW5100输出电压:3V,3.3V,5V固定值,最大输入开关电流1.5A
PW5100外围简洁,仅需要2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1uh-4.7u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