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驱动问题

楼主(2020-12-05):
电机负载,驱动波形有振荡测的是上桥臂g极和地的波形。求指教原因可能是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很典型的米勒平台栅极震荡,这不是你驱动造成的,是MOS工艺所决定的,其中深层次的理论,有点复杂,就不和你说了,反正,平面MOS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栅极震荡,沟槽MOS的话,根据工艺,栅极震荡程度有不一样,说白了,贵的MOS,震荡就小。
你这个样子算不错的了,管子应该是低压MOS,如果高压MOS,这个栅极震荡能吓死你。

楼主:
那这个有办法从布线或者吸收电路等方面改善吗?

网友B(2021-02-05):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有办法从布线或者吸收电路等方面改善吗?

不需要改善吧,就这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