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选择CDS的阻值,

楼主(2020-12-06):
在做照度的采集,在网上找到的光敏电阻有很多,如何选择。参考电压5v,但是看到有的光敏阻值到兆,如何选择合适呢

网友A:
合理分压之后, 用ADC去测电压嘛...

网友B:
要看你采用什么分压电阻了,多大的分压,就采用相对多少的光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