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怎么产生?

楼主(2020-12-06):
请教下,想要产生几组DC-DC  隔离电压有没有好的方法?除了变压器

网友A:
那用电池?

网友B:
除了变压器,还有哪些隔离能量传输方式?
即使有,效率比变压器好?成本比变压器高?
无非电磁波传输、声波传输、光传输(其实也是电磁波)。本人孤陋寡闻,只知道变压器是唯一的方案。

网友C:
只是隔离直流,可以考虑采用方波驱动,电容器隔离,然后箝位整流。效率还是满高的。体积也小。
如果需要全面隔离,则目前来说,变压器是唯一可选择的性价比最高隔离电源方案,没有之一。

楼主:
电池方案目前方案不能用,隔离电压用来给驱动MOS全桥的高端 供电,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变压器,还有哪些隔离能量传输方式?
即使有,效率比变压器好?成本比变压器高?
无非电磁波传输、声波 ...

变压器我没怎么用过,感觉变压器的来料可靠性、性能稳定性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隔离直流,可以考虑采用方波驱动,电容器隔离,然后箝位整流。效率还是满高的。体积也小。
如果需要全 ...

隔离电压用来给MOS全桥驱动的高端 自举电压供电,用方波驱动时,mos打开和关闭会有声音,方波频率增加时,给全桥供电的大电容会发烫,驱动芯片是21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隔离电压用来给MOS全桥驱动的高端 自举电压供电,用方波驱动时,mos打开和关闭会有声音,方波频率增加时 ...

全桥上臂,PWM模式,用典型的自举浮栅驱动芯片就成。
频率很低或者有静态动作,则必须采用电容+二极管组成的电荷泵线路。
如果发生异响什么的,是你的设计有问题,电荷泵用静态全桥的上臂栅极供电是成熟的方法。

网友D:
具体的数据说一下

网友E:
直接隔离模块啊,1-3W 的 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隔离模块啊,1-3W 的 又不贵

能否推荐下?

网友E:
金升阳
爱普
k-cut
自己找找吧

网友F:
你参考一下变频的驱动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G:
采用直接隔离模块是个好办法,相当于把你的整个项目切割成了几块,几个隔离模块的可靠性、成熟度是市场验证了的就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验证,只需把其他部分搞定就成了,节省时间成本和研发成本,项目成功了如果有必要再去研究隔离电源也可以有比较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