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ouchGFX shape控件问题请教

楼主(2020-12-06):
当将 shape控件设置为新角度时,不能完全消除前一个角度的残影。请问是否存在 Bug 或者有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int an;
    //shape.setVisible(false);
    shape.invalidate();
    an = shape.getAngle();
    an += 1;
    shape.setAngle(an);
   // shape.setVisible(true);
    shape.invalidate();

网友A:
在刷新前清一下显示看看

网友B(2021-01-05):
刷新速度会不会过快

网友C:
如何发现的是这里的问题呢

网友D:
正好可以两相对比着看

网友E:
哈哈哈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F:
我要试试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