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实现USBHID的键盘鼠标手柄

楼主(2020-12-06):
    看了一下USBDevice设备例子,改了一个USBHID的设备。实现了键盘鼠标手柄三合一例子。默认开始是手柄,可以通过手柄输出切换成键盘或者鼠标输出数据。用PB12,PB13,PB14,PB15做按键输入模拟。

main:
        if(ctrl_data == 0x8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2))
            {
                pEP1_IN_DataBuf[6] |= 0x01;
            }else
            {
                pEP1_IN_DataBuf[6] &= ~0x0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
                pEP1_IN_DataBuf[6] |= 0x02;
            }else
            {
                pEP1_IN_DataBuf[6] &= ~0x02;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pEP1_IN_DataBuf[6] |= 0x04;
            }else
            {
                pEP1_IN_DataBuf[6] &= ~0x04;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
                pEP1_IN_DataBuf[6] |= 0x08;
            }else
            {
                pEP1_IN_DataBuf[6] &= ~0x08;
            }
            DevEP1_IN_Deal( 7 );
        }else if(ctrl_data == 0x2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2))
            {
                pEP2_IN_DataBuf[0] |= 0x01;
            }else
            {
                pEP2_IN_DataBuf[0] &= ~0x0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
                pEP2_IN_DataBuf[0] |= 0x02;
            }else
            {
                pEP2_IN_DataBuf[0] &= ~0x02;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pEP2_IN_DataBuf[0] |= 0x04;
            }else
            {
                pEP2_IN_DataBuf[0] &= ~0x04;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
                pEP2_IN_DataBuf[0] |= 0x08;
            }else
            {
                pEP2_IN_DataBuf[0] &= ~0x08;
            }
            DevEP2_IN_Deal( 8 );
        }else if(ctrl_data == 0x4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2))
            {
                pEP3_IN_DataBuf[1] = 1;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
            {
                pEP3_IN_DataBuf[1] = 0xff;
            }else
            {
                pEP3_IN_DataBuf[1] = 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4))
            {
                pEP3_IN_DataBuf[2] = 1;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
                pEP3_IN_DataBuf[2] = 0xff;
            }else
            {
                pEP3_IN_DataBuf[2] = 0;
            }
            DevEP3_IN_Deal( 4 );
        }

        Delay_Ms(10);
    }

具体输出控制在:
void DevEP1_OUT_Deal( UINT8 l )
{
    ctrl_data = pEP1_OUT_DataBuf[0];

    if(pEP1_OUT_DataBuf[0] & 0x01)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SET);
    }else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Bit_RESET );
    }
    if(pEP1_OUT_DataBuf[0] & 0x02)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RESET );
    }
}

下面是测试程序:

网友A:
学习一下,感谢分享源码~

网友B:
学习了,跟着老哥做试试

网友C(2021-02-23):
感觉好像空中飞鼠的样子。

网友D:
空中飞鼠的感觉,不错的应用,我也在我的开发板上测试一下。

网友E(2021-03-25):
下下来看看下下来看看下下来看看下下来看看

网友F(2021-05-03):
如何使用winusb 访问 hid 设备

网友G:
usbhid 端点0如何发送数据

网友H:
usbhid驱动如何源源不断的获取usb鼠标

网友I:
USB通信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J:
使用HID协议的设备调试

网友K:
只需要填写VID、PID和PVN数值

网友L:
这个上位机是怎么写的

网友I:
无需安装驱动吗?

网友H:
usb hid 需要开哪些中断

网友J:
HID协议与这些描述符之间的关系?

网友G:
如何开发windows下的USB HID应用

网友M:
这个通信协议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K:
USB设备中有一大类就是HID设备

网友F:
usb_hid通讯怎么写

网友L:
通信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N(2021-07-23):
引用 网友L:
这个上位机是怎么写的

想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O(2021-11-23):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实现USBHID的键盘鼠标手柄

网友P(2022-02-11):
理解一直卡在一个地方

网友Q(2022-05-28):
这个全速可以到多少?

网友R:
USBHID的键盘鼠标需要驱动吗

网友S:
CH32V103性能怎么样?

网友T:
支持usb直接下载程序吗?

网友:
RISC-V MCU性能很可以。

网友U:
CH32V103性能怎么样

网友V:
这个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S:
USBDevice需要驱动吗

网友W:
USBHID的设备好复杂

网友H(2022-07-05):
做模拟输入吗

网友X:
USBHID速度怎么样

网友Y:
这个有驱动吗?

网友Z:
这个有匹配电阻吗?

网友AA:
这个高端了。

网友V(2022-08-16):
可以自己diy一个键盘吗

网友AB:
USBHID的驱动有吗

网友AC:
键盘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D:
USBHID的设备编程可以吗

网友AE:
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AF:
这个枚举怎么设置的

网友AG:
CH32V103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AH:
键盘鼠标手柄怎么设置的?

网友AI:
需要驱动吗?

网友AJ(2022-10-27):
学习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AK(2022-11-30):
你用的是他家的USBdemo么?我之前用ST方面的USB,没做修改直接灌入CH32芯片之中也能枚举成功,但是USB就不好用,我觉得如果改成沁恒demo的驱动函数的话,是不是就OK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K:
你用的是他家的USBdemo么?我之前用ST方面的USB,没做修改直接灌入CH32芯片之中也能枚举成功,但是USB就不 ...

是用他们家例子改的。

网友AL(2024-06-28):
实现了键盘鼠标手柄三合一例子,非常棒

网友AM:
如何设置键盘和鼠标手柄?

网友AN:
理解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

网友AO:
usbhid键盘和鼠标是否需要驱动,

网友AP(2024-08-04):
它对这台电脑说了什么,

网友AQ(2024-10-07):
键盘鼠标手柄怎么设置?,

网友AR:
学习一下硬件键鼠设计

网友AS(2024-11-07):
hid驱动如何连续获取usb鼠标,

网友AT:
hid协议和这些描述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U:
usbhid键盘和鼠标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AV:
这个通信协议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W(2025-08-08):
这个可以自己搞一个打游戏也行啊

网友AX:
引用 网友L:
这个上位机是怎么写的

是的我也想知道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