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mA/H的锂电池充电,这样设计可行吗?

楼主(2020-12-06):
对锂电的充放电没有经验。要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电池:5000mA/H  7.4V 3C放电。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充电电源:9-12V输入,打算充电电流大约1.5A.

找到一款IC合适:TLC4002-8.4 .但这IC很贵啊!有台湾的代替品EUP8202-8.4
所以想用EUP8202-8.4这IC来做充放电。

电路用如下的方式做电充放电电路可不可行?

EUP8202这IC使用要注意什么吗?
谢谢!谢谢!

网友A:
红笔画出来的不妥

楼主:
谢谢回复!
为什么我这样放电不行的?
你这个参考电路,是放电部份吗?
谢谢!

网友A:
直接二极管
你想下 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 是怎么个工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二极管
你想下 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 是怎么个工作情况

改这样行吗?谢谢!!谢谢!!

网友A:
电池端用PMOS  压降小 损耗小,
二极管 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端用PMOS  压降小 损耗小,
二极管 压降大,

这样行吗?谢谢你。

网友B(点评):
Q7的漏源极需要交换一下才可以。你的电路会导致不受控制的充电行为(通过Q7的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