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过压过流保护芯片,原理,电路,选型

楼主(2020-12-06):
过压过流芯片
输入最大耐压
工作电压
输出电压范围
可调输出限流
输入过压关闭保护
短路保护
典型应用
PW1502
6V
2.4V-5.5V
2.4V-5.5V
0.4A-2A(可调)
NO
USB端口和5V限流保护
PW1503
7V
2.4V-6.0V
2.4V-6V
0.4A-3A(可调)
NO
USB端口和5V限流保护
PW1555
30V
2.5V-15V
2.5V-15V(可选固定值)
1A-4.8A(可调)
5V / 6.5V /14V可选
USB端口,5V,9V至12V

过压限流保护
PW2601
24V
4,0V-6.5V
5.1V
0.5A  -1A(可调)
6.8V
USB端口过压限流保护
PW2606
40V
3.0V-20V
3.0V-20V(可选固定值)
<2A
5.8V / 6.8V /14V可选
USB端口和5V9V20V过压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1、 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当电源有故障,负载上的电压有可能大幅上升,而电流的上升值不一定能超过过流保护值,此种情况宜用过压保护,例如工作在5V,可将电压保护值调至5.5V,如果电源故障只要电压升至5.5V时,电源会自动切断电压输出;

                2,开关拔插通电有几率产成的输入浪涌,产生瞬间尖峰高压,对于电子设备和模块供电都是一个随时的“炸*“。这适合也是需要更耐压的过压保护电压。

               3,对于负载如是给芯片供电,给模块供电,对于电压稳压要求高,或者后端模块价值昂贵和重要的,以防止DC-DC转换芯片的损坏,造成异常电压给到后端电路和模块的。所以有些设备就加了平芯微的过电压保护芯片产品,如耐压24V,当输入电压在快超过6.8V时,输出电压还是能稳定在5V,在超过6.8V以后,断开输出,关闭电路供电。

过流保护:
                1, 很多电子设备都有个额定电流,不允许超过额定电流,不然会烧坏设备。所以有些设备就加了平芯微的过电流保护芯片产品。当电流超过设定电流时,设备自动断电,以保护设备。如主板CPU的USB接口一般有USB过流保护,保护主板不被烧坏。

                2, 负载如果是容性负载,由于电容器并联在一起,当电源发生故障时,电流就可能大幅度上升,而电压的升值却不甚明显,这时电源内部的过流保护部件会首先启动,电源会自动切断输出。

短路保护:
                1, 对于同一路电源总供电,多条支路并联输出的电路,防止其他支路输出抽的电流过大,其他支路输出电流小,最重要的是,当某一个支路短路时,其他全部支路也会是短路状态。所以有些设备就加了平芯微的过电流和短路保护芯片产品。把每条支路脱离总供电主路的影响,当任意一条支路输出短路时,平芯微的过电流和短路保护芯片产品会断开供电,使其不会影响到其他支路的工作状态,同时还保护了设备。

网友A(2021-02-20):
楼主:你把这几款芯片的可量产设计方案发来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