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5uA功耗,0.5A输出,适用于MCU稳压供电

楼主(2020-12-06):
两节干电池由于耗电量电压会降低,无法长期稳定的输出3V或者3.3V供电,需要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直接两节干电池会供电电压不稳,影响后面电路稳定。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1.2MHZ的 PFM 的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入电压最低0.7V,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最大开关电流1.5A.

PW5100输入电压:0.7V-5V
PW5100输出电压:3V,3.3V,5V固定值,最大开关电路1.5A
PW5100外围简洁,仅需要2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1uh-4.7uh)即可。

加微信看看报价:fzhlpp

网友A:
PFM 有个缺点就是在一定电流(轻载)下会响.

网友B:
这个输出的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M 有个缺点就是在一定电流(轻载)下会响.

你说的应该是大电流芯片的应用把。我知道的是,如果拿2A的芯片,去做10MA就有可能会你说的轻载响。
但是PW5100在轻载不会,因为PW5100是专门小电流几百ma和以下的应用的。客户应用从1MA,几个MA,几十MA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的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可选,如3.3V,PW5100-3.3V,5V就是PW5100-5V

网友C:
加我微信199245801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大电流芯片的应用把。我知道的是,如果拿2A的芯片,去做10MA就有可能会你说的轻载响。
但是P ...

之前有用过微盟的ME2188,就有这种情况

@DIYNG :当时我们的应用是锂电池(3~4.2V)升5V
我用PW5100-3.3v输出的是输入电压超过3V时,才有叫声,你的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用过微盟的ME2188,就有这种情况

我记得是没有测到过,电流从1MA到500MA都测过,特别是0.7V输入的时候,只有几个MA,0.8V和0.9V是十几和几十个MA的。你可以说下你的输入条件吗?我们试下,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 电流是多MA到多少M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用过微盟的ME2188,就有这种情况

我用的MFV2188也这样,看到别人的产品上也用2188的都有叫声,只是声音大小而已,不知道是芯片本身就有这个BUG还是大家用的方案不合理,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MFV2188也这样,看到别人的产品上也用2188的都有叫声,只是声音大小而已,不知道是芯片本身就有这 ...

我刚拿PW5100-3.3V测试了,总体还算可以吧,叫声是有,不过是输入超过3V时,低于3V就没有。输入电压从1V-3V,电流1MA负载,5MA负载,10MA负载,50MA负载,都是没有叫声,但是输入超过3V就有叫声了,比较小,要拿到耳朵那里才听到。
换成100MA负载,就是3.3V以上输入电压才有负载。不知道跟大家的情况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