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Link莫名奇妙的切换模式

楼主(2020-12-06):
一、前传
        写完第一个流水灯并且正常下载之后,有事外出就将Link从U口上直接拔掉了,回来之后写串口的测试程序之后,准备下载程序时将Link插入到U口上,没有引起注意的Link异常现象出现了,此时插入的Link上红灯和蓝灯同时处于了常亮状态。

二、编译下载程序时发现link异常
        程序编译通过之后,下载程序时,程序没有正常的运行,IDE的界面中提示没有发现设备。
        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时发现,link的串口设备的串口号不是之前的串口号了,串口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找遍所有的设备都没有发现Link的踪影
三、查找并分析问题原因
        1、Link的版本是升级后的版本(CH549_link(V1.0));
        2、Link和开发板之间的接线是之前连接好的,本次没有重新接线;
        3、上次拔掉Link之前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使用的,本次只是从U口拔掉之后的重新插入;
        4、重新插拔了五六次之后,Link还是红蓝两个灯常亮;
        5、将Link和开发板之间的线全部断开,短接TX与GND之后重新插拔Link,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找到Link和串口了。
四、现象复现并确定问题原因
        在后续的插拔中又出现了红蓝灯全常亮的现象,问题可以复现,应该是有规律可循,或者是有什么触发了Link自动切换模式。检查开发板和Link之间的接线发现了,由于我使用了调试串口并且将调试串口的收发线全部连接了,插拔的过程中开发板上PA10有时会出现低电平,PA10和Link的TX引脚相连,触发了Link自动切换模式。

网友A:
你好,目前这版本Link支持arm和RISC-V两种芯片下载,上电后会对当前模式进行检测,可使用TX接GND方式进行模式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