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2-07):
您好,我这边有器件手册,只是不太明白这些参数怎么用怎么看,音频小白

网友A:
TLV320系列的,本身设计的耳放就适应大多数高低阻抗的耳机,所以可以正常驱动低阻高阻各类正常灵敏度的耳机。不需要再额外增加小功放。

网友B:
就是说,在负载阻抗为600欧姆时,功放的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为800mV。
至于说能不能驱动600欧的耳机,当然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V320系列的,本身设计的耳放就适应大多数高低阻抗的耳机,所以可以正常驱动低阻高阻各类正常灵敏度的耳机 ...

您好,我这边使用不同的耳机测试(都是手机用的普通耳机)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音量大小不一样,一个音量较小,一个音量很大,是跟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有关系吗

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请问TLV320AIC31的HPLOUT满足这样的输出要求吗,还是说必须TLV320AIC31的HPLOUT加LM4562这个功放才能满足要求

现在使用是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到音频管理器,音频管理器输出接到耳机,声音几乎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在负载阻抗为600欧姆时,功放的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为800mV。
至于说能不能驱动600欧的耳机,当然能 ...

您好,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为800mV,这个是对我这边输出的要求

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请问TLV320AIC31的HPLOUT满足这样的输出要求吗,还是说必须TLV320AIC31的HPLOUT加LM4562这个功放才能满足要求

现在使用是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到音频管理器,音频管理器输出接到耳机,声音几乎听不到

网友B(点评):
可用多种不同阻抗的耳机直接接在TLV320AIC31的输出上试试,看是增益问题还是管理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就在输出 并一个600欧姆的电阻到地,就是匹配了600欧姆的输出了啊。 这个时候如果不符合800MV,你就 ...

您好,我这边HPLOUT端并联600Ω电阻到音频管理器输入端吗

TLV320AIC31我看手册提到了是8欧姆和16欧姆,是不是不能用到600欧姆阻抗匹配上,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点评):
800mV=0.8V,对应8欧阻抗,输出功率=80mW,对应600欧阻抗,输出功率=1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使用不同的耳机测试(都是手机用的普通耳机)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音量大小不一样,一 ...

芯片的耳放采用的是标准3.3V,设计有效电压,在中高阻抗条件下,就可以达到800mV。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你声音小,只说明系统增益不够而已,和芯片是不是能输出800mV没半毛钱关系。
你通过IIC调整一下播放通路的增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使用不同的耳机测试(都是手机用的普通耳机)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音量大小不一样,一 ...

低阻耳机,只要灵敏度没有问题,只需要很小的输出幅度,就可以获得很响亮的声音,而高阻耳机,则需要提高系统增益,使得输出幅度大幅度提高,从而获得合适的响度。
你有得声音很大,那应该就是低阻耳机,而声音很小,则疑是高阻耳机。当然也有劣质耳机的可能性。
我用这系列的动作做过专门的USB 声卡+耳放,效果非常好,驱动典型低阻耳机像爱科技420,声音非常饱满。而推动典型的高阻动铁耳机也是轻轻松松,不在话下。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我的做USB声卡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4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 偶然失忆了 ??

一个 放大器 标称 能 驱动 8欧姆 ,

楼主**力好着呢,只是水平有限,来二姨家请教各路大神

关于能驱动8欧姆,肯定能驱动16欧姆,这句话如何理解呢,16欧姆电流需求要小?
音频芯片输出功率一定,P=u2/r 阻抗越大,电压越高,这样理解对吗??

有人说调tlv320aic31寄存器,增益调大即可达到需要的电压,现在我调了51寄存器,HPLOUT输出
电压值还是400mv多一点

网友F:
我以前用过AIC3101,一般的耳机都没有问题。
耳机的音量大小取决于灵敏度和它的阻抗。灵敏度通常是指输入功率为 1 W 的噪声电压时,在喇叭轴向正面 1 m处所测得的声压大小。同样幅度的电信号下,输入阻抗越小,功率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调了51寄存器,HPLOUT输出
电压值还是400mv多一点】

我是直接cpu使用I2S传输音频文件,通过TLV320AIC31的HPLOUT播放

现在我更换了一个音频文件,声音变大,vpp有1v多

音频文件会影响音量的大小??

配51没有起作用,感觉寄存器没有配对

配寄存器和更改音频文件应该都可以解决我目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频文件会影响音量的大小??】

音频文件 当然会 【直接 影响 输出信号的 强弱 】。

嗯嗯,是这样的,目前基本解决了

音频文件重录提高了音量,电压提高了

配置44 47 51寄存器也起作用了

之前是音频文件录的音量太小了,寄存器44 47都是配置衰减的,51配置已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