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用于单片机的软开关电路

楼主(2020-12-07):
大部分电路板会用一个开关控制整个电路的上电断电,但是如果系统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就需要能承受大电流的开关,这时候软开关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而且软开关还可以实现自动关机。

上图是一个单节锂电池的软开关电路,已经量产,电路稳定可靠,推荐给大家。
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
1、Vbat是锂电池,KEYDET是单片机的输入检测,用于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BATLOCK是单片机的输出,用于开关机,
BAT_ADC配置为单片机的模拟输入,检测电池电压,实现低压报警,自动关机。
2、按下按键S1,电池电压Vbat经过D22/R36触发Q4(S9013),Q4导通后,Q3(PMOS)的栅极经R8接地,Q3导通,4V2有电。
3、单片机上电后,先检测KEYDET引脚,如果为高电平,BATLOCK输出高电平,这时候即时按键松开,Q4也仍然维持导通。
4、再按下按键S1,工作状态中的单片机检测到KEYDET引脚为高电平,BATLOCK输出低电平,当按键S1松开后系统断电。

@xiaofei558008 :PMOS控制的是电源的正极,如果是NMOS只能控制负极,也就是GND,似乎不大好。KEY_DET和BAT_LOCK不能用同一个引脚,否则没有办法检测关机的按键动作。
改进:PMOS可以改成更常用的NMOS,KEY_DET 和 BAT_LOCK可以用同一个GPIO。省掉一个Pin。哈哈哈哈哈

网友A:
电路不错,建议R7并联一个电容,以免干扰导致误动作。
还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错,建议R7并联一个电容,以免干扰导致误动作。
还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
...

这个风格似乎更节省元件,不错。但是R7并联电容我怀疑没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格似乎更节省元件,不错。但是R7并联电容我怀疑没什么作用

一般情况下不需并联电容,除非是超强的干扰比如对讲机之类的。
我遇到过的情况是电路板裸露时用手触碰MOS管门极会使其导通,
这里只是提一下个人的小经验,一般是不需要担心的。

网友B:
好像有芯片能实现,内置mos的

网友C:
我用的是沙发的电路,用了20多年了。

楼主:
沙发这个电路确实比我用的简化一些,如果产品改版我也要修改电路

网友D:
coody先生那个一键开关电路画的和沙发里的不一样. coody的电路可以开/关,还能同一按键软件控制更多功能. 还有那个串口加速.  膜拜裤带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