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结束】【有奖话题】工业控制为何用PLC而不用嵌入式?

楼主(2020-12-07):
本话题已结束,恭喜:@xiao!gan   获得500家园币,每位参与回帖的用户均获得10家园币,管理员在本帖为大家发放。

大家好~ 又是周一,加油搬砖鸭哈哈

今天想与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目前工业控制大多还是用PLC,如工程机械行业,为何不用嵌入式C需要开发?

如汽车行业,按理说车规级的控制器在安全级别要高于工业控制级别,是因为价格或是性能方面的原因吗?

欢迎回帖分享您的看法,活动结束后抽取 1位 认真回帖的用户,赠送500家园币(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10元打赏),每位回帖的用户均赠送 10 家园币。

有效时间:
2020年12月7日 - 2020年12月8日

网友A(点评):
努力搬砖ing

网友B(点评):
主要还是稳定性和成熟度

网友A:
沙发 最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plc稳定 安全性能都很高

网友C:
接口简单易学,而且稳定,自带自我诊断功能,出故障时会报警,系统小,容易改造等优点,所以在工业上应用很广。

网友D:
由于工作原因对此比较了解  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者PLC编程较为简单可以通过传统电工知识过渡 嵌入式则往往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加持  二来PLC接线简单可以直接实现电气控制 嵌入则需要外加延伸器件方可 在使用灵活度上有所限制 三就是抗干扰和工作适应环境上有很大区别

网友E:
PLC使用梯形图代替计算机语言,对编程有一定的优势,系统稳定,成本相对保守。

网友F:
稳定、开发周期短

网友G:
其实PLC就是单片机/嵌入式的具体应用。不过,PLC与单片机/嵌入式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EMC电磁干扰。
工业控制中除了要满足控制要求外,最重要的就是可靠性,就是可靠性。为了可靠性,就必须提高电子设备和电气设备的抗干扰能力。抗干扰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抵御电磁骚扰的能力要足够,另一个是自身不产生干扰去骚扰其它设备。PLC的输入输出接口一般都有隔离措施;PLC的程序是逐条执行,而且执行完一条不重复,就执行下一条。如此一来,程序不会死锁,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B:
单片机BUG太多 弄不好就会死翘翘  PLC就很稳定

网友H:
工控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呀,PLC在这方面很好,而且易于开发。

网友: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而且图形化很形象

网友I:
开发简单,开发周期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网友J:
可靠性,另外就是程序设计相对比较简单,适合电气工程人员使用

网友K:
这个话题本身就有问题,问这个的人没有搞清楚PLC和嵌入式的概念,就像问为什么用电脑而不用搜狗输入法,实际应该问的是电脑为什么用搜狗输入法而不用百度输入法。7楼说的对,PLC本身就是单片机/嵌入式的具体应用。
“工业控制为什么偏爱选择PLC?”
“开发PLC的方式为什么不爱用c语言”
这样才没问题

网友L:
PLC就是嵌入式的一种,拆看看,用的是stm32f103欧

网友M:
PLC硬件稳定,编程简单是其主要的有点,工控行业一般对实时性没那么敏感,用轮寻的方式执行对应动作就足够的了。产品模块化,易于替换和添加,通用性也很强~

网友N:
工业系统讲究稳定性。PLC就是专门为工业生产设计的,实质就是一个单片机系统,但是它比单片机更可靠,更稳定,更不容易受干扰。现在,由于恶性竞争,为了降低成本,都在用单片机替代PLC,看似成本降低,实则掩耳盗铃。试想一个系统你用单片机替代PLC,省了一部分钱,但是由于不稳定导致的停产,你所损失的远远大于你节省的成本。

网友O:
首先,PLC也是嵌入式系统,只不过它把底层稳定性做好,让应用去调用。
而我们一般说的嵌入式,是指用MCU或者CPU定制。

所以呢,他们的优缺点是互补的。
PLC从硬件到BSP这一块是出厂就保证了稳定性,但封装也导致了灵活性不是太高和成本比较高。所以对于关联不大的项目(比如几个要求完全不一样的流水线),用PLC最适合,快速实现项目,不用烦心底层稳定性,也不考虑复用。
一般所说的嵌入式,系统要想做稳定,没有两三月功夫搞不定,等各种实验做完确定稳定性了,项目早黄了。但这类因为是从底层实现,所以灵活性、性能和成本优势都远远高于PLC。它适合于有共性的行业,比如电力继保等等。

不靠谱的总结一下,PLC优势在于项目实现,嵌入式优势在于行业实现。

网友P:
PLC 可以说是半定制的单片机,具有编程能力,但不如C语言灵活,但对于工业应用,很多场合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场调试和程序更改,但同时又要求稳定快捷,在现场安装调试时,plc更方便,更快捷,更稳定,更安全,效率也更好。

网友Q:
稳定性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R:
PLC 的优点,使得工业控制为何用PLC而不用嵌入式,PLC具有: 1.稳定;2.模块化;3.维修更换,升级方便;4.EMC更可靠

网友S:
我觉得版主可以对于PLC有误解,觉得C比PLC好,这个确实是,但是也要看对于什么:
1.对于工业控制来说,PLC已经够用,而且也很稳定
2.除了性能之外,价格问题也是原因之一
3.PLC开发更简单
4.模块化和调试更好
5.PLC对工业控制存在而且应用比C语言多了几十年,习惯了而且如果C语言想插入一脚,也不一定能打赢PLC。

网友T:
PLC作为机器人控制的核心部件,应该持续进行攻关学习

网友U:
第一是稳定第二是便宜吧

网友V:
我觉得,PLC是操作简单方便,编程方式比较容易学习,上手快,而且PLC稳定性稍微好一些,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比较成熟。其实PLC造价不便宜,现在很多工控行业已经转向嵌入式了

网友W:
主要还是看稳不稳定来考虑的

网友X:
PLC专门用来控制大型机械设备的,,而嵌入式局限于小型设备,,所以无法启动大型设备,PLC可以根据图形点对点操作.而且可以分段独立操作单个节点是所以适合控制大型机械设备,,而嵌入式属于集成化操作,不能独立操作单个节点

网友Y:
我认为工业应用大部分用PLC,而没有使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但还是有小部分使用单片机+嵌入式编程控制。
为什么大部分使用PLC来做,这个从定位来看,PLC 在硬件设计上就考虑了工业应用等复杂的电磁环境,硬件电路接口做了大量适应工业应用的优化,硬件稳定可靠。多种通信接口也已经集成,如232串口,485,网络通信接口等接口。
其次PLC编程环境在设计时也考虑了工业应用,集成了多种接口控制,如串口,网络接口的控制等。而且正如其名字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在编程的时候更注重的是逻辑的控制,摆脱了底层硬件编程,让使用者更专注于上层 逻辑控制应用开发。
而单片机+嵌入式编程 定位于通用 的产品设计,在硬件和软件的扩展性更强,但开发难度也相对更高,不仅需要对硬件的设计优化,更需要很好的软件编程思维,完成从底层硬件控制和上层应用编程的设计。这其中需要花费众多的时间去测试和验证硬件设计和程序的容错设计,来保证产品使用时的可靠性。
因而从上面几点来看,单片机+嵌入式开发的模式,从开发到测试、生产,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大多数情况下会比PLC 的设计方式更高,而PLC却能更加快速完成所需的工业控制应用设计,更快的投放和占有市场。所以工业应用更多采用PLC。

网友Z(2021-04-02):
引用 网友L:
PLC就是嵌入式的一种,拆看看,用的是stm32f103欧

103怎么去实现梯形图编程啊

网友AA(2021-12-31):
确实   稳定性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