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先擦除就对flash中的一段写入一串用户存储数据,行吗?

楼主(2020-12-07):
我试了下,不执行擦除操作,反复在一段空间里写入不同的数,后面的数能覆盖前面的数,这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先擦除再写,何况擦除的时间那么长,影响程序实时性。
有知道的大虾指教下。我写入的地址段是F400H。

网友A:
用的估计不是flash型msp430

网友B:
因为flash只能写0,无法写1,所以要更新数据就需要先全部擦除为1,然后往里面写0